[PIC®/AVR®/dsPIC®产品] 烧写pic12f508问题

楼主(2014-05-03):
    我使用 TOP2004 烧写 PIC12F508 总是报  校对出错! 读程序后显示没有写入,
读配置位显示 外部阻振。 我想改为内部阻振, 但是无论是否修改, 读程序都没有写入, 都报《校对出错》。   这个烧写器 芯片选择有 PIC12F508 和 PIC12F508--new 两个选择。 我都试过。
    是实验用测试小程序。
    请使用过的朋友帮助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烧写其他芯片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TOP2004是好的, 烧写16F57, 16F54, AT89C51没有问题.

网友B:
你应该联系TOP编程器厂家,它不属于MICROCHIP授权的第三方编程器厂家,MICROCHIP不能保证这些厂家的产品质量。

这个编程器很可能是把芯片出厂自带的振荡校正值覆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