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

楼主(2014-05-03):
一节磷酸铁单体锂电池常规电压是多少V?其充电电压又是多少V?

网友A:
3.2V
充电限制电压3.7V

网友B:
根据配方稍有区别,平台电压3.2V,充电有3.65或者3.7,跟工艺也有区别的。

楼主:
还请教一下:
锂电池的充电是不是也是先恒流然后恒压(恒压值不超过3.7V)?是否和铅酸电池一样需要浮充么?还有,电动汽车内部的锂电池组里面单体电池是不是都是3.2V进入串并得到几百V高电压?

网友C:
1.锂电池的充电是先恒流然后恒压。
2.电动汽车内部的锂电池组里面单体电池都是3.2V/(或3.7V)进入串并得到几百V高电压。

楼主:
百度上找到的:锂电单体电压,3.2~3.3v(标称电压,且与温度有关系)低于这个值,说明需要充电,高于这个电压,基本上快充满了,继续充电会使电压迅速升高,满时最高电压单个3.9V。放电时电压从3.9V迅速下降到3.2V并能稳定到放电结束,结束时电压会从3.2V迅速下降。此时可认为电用完了。
请问描述是否正确呢?

楼主:
锂电池如果是3.2V的,充电电压不超过3.7V;
那么如果是3.7V的,充电电压是不是不能超过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