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09中贴片电容的封装

楼主(2014-05-03):
   为什么我的AD的Miscellenas devices库里的电容的封装只有1005L、1608L、2521L、3216L等,我需要的封装0805、0603、0402是不是没有?有知道的大神解答一下,跪谢!

网友A:
自己做一个不就好了吗?

网友B:
你留个邮箱给你发一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留个邮箱给你发一个库

1040671903@qq.com谢谢啦!

网友C:
这是不同的命名方法,区别似乎是英制和公制。
没记错的话,1608就是0805

网友D:
一个是按照公制尺寸命名,一个是按照英制尺寸命名而已,其实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按照公制尺寸命名,一个是按照英制尺寸命名而已,其实是一样的。

是不是后边带L的表示英制尺寸呢?别的地方也是通用的吗?

网友E:
长久来说,还是自己做一个吧,遇到一个新封装就添加一个,慢慢的再学者用机械设计软件自己做stp三维模型,那才有成就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后边带L的表示英制尺寸呢?别的地方也是通用的吗?

见过IC封装后面带字母,-L,-M,-N,意思是大一号、小一号、适中。
这个也可能是这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留个邮箱给你发一个库

同求,witzly@163.com,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留个邮箱给你发一个库

869434432@qq.com  同求 谢谢了=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后边带L的表示英制尺寸呢?别的地方也是通用的吗?

如果你库里的同一类型的封装有L,M,N的区分的话,就是指引出焊盘的大小不一样,M为比较大的焊盘,L为比较小的焊盘,N是介于另外两种之间的大小,后续使用时你需要根据板子的空间大小,以及后续焊接的情况去选择具体用那种焊盘的合适。比如比的板件后续需要自己手工焊接,那就选用大点焊盘的方便焊接,比如你的板子面积已经固定,而且器件很密,那就选着小焊盘的节约空间。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库里的同一类型的封装有L,M,N的区分的话,就是指引出焊盘的大小不一样,M为比较大的焊盘,L为比较 ...

懂了 谢谢大神

网友H(2015-07-01):
引用 网友B:
你留个邮箱给你发一个库

748641517@qq.com谢谢啦。急用!正在做pcb。用的插针式的太占地方,想改成贴片式的。我是新手刚学的。万分感谢

网友I:
可以自制封装库,,

网友J:
觉得自己做才是王道,用的顺手,又能提高水平。

网友K(2019-02-16):
引用 楼主:
1040671903@qq.com谢谢啦!

526102373@qq.com急用贴片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