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发现Altium布线规则的bug

楼主(2014-05-03):
我已经把短路容限调到0了,还没法通过规则检测:Q
Errors and Warnings - 27 Errors 1 Warning 1 Hint
Error : Pad IC9-10 Appears to be unroutable. Violation against Rule - Clearance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mm) (All),(All) Detected.
Error : Pad IC9-11 Appears to be unroutable. Violation against Rule - Clearance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mm) (All),(All) Detected.
Error : Pad IC9-12 Appears to be unroutable. Violation against Rule - Clearance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mm) (All),(All) Detected.
Error : Pad IC8-10 Appears to be unroutable. Violation against Rule - Clearance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mm) (All),(All) Detected.
Error : Pad IC8-11 Appears to be unroutable. Violation against Rule - Clearance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mm) (All),(All) Detected.
Error : Pad IC8-12 Appears to be unroutable. Violation against Rule - Clearance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mm) (All),(All) Detected.
Error : Pad IC7-10 Appears to be unroutable. Violation against Rule - Clearance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0mm) (All),(All) Detected.

后来发现,把自定义的Classes全部删除就好了。
检查发现只要在规则里面使用了Classes自定义的类,甚至是在规则的Width里使用自定义的类,就会发生这个错误。
估计Altium觉得什么地方错了,但又没有这个错误的提示能力,就想当然地认为是第一项规则发生冲突,于是Clearance规则躺枪。:dizzy:

楼主:
昨天赶工的时候,自动布线直接**,没有任何错误提示。:dizzy:
Message栏的信息是:
Situs Event        EEG_ECG_Spike.PcbDoc        Situs        Routing Started         20:05:37        2014/6/1        1
Routing Status        EEG_ECG_Spike.PcbDoc        Situs        0 of 231 connections routed (0.00%) in 0 Second        20:05:38        2014/6/1        2
Situs Event        EEG_ECG_Spike.PcbDoc        Situs        Routing finished  with 0 contentions(s). Failed to complete 231 connection(s) in 0 Second        20:05:38        2014/6/1        3
AD的速度真快,不到1秒的时间就决定什么都不干了。

今天偶然发现规则里面过孔的两个参数有误,过孔的铜边直径与机械孔直径设反了,孔比铜边还大。把两个数字倒一下,就可以自动布线了。
Altium的错误检查和提示环节有待提高呀!

网友A(2014-06-02):
一般不用自动布线

网友B:
涨见识了!

网友C(2015-02-07):
比较少用自动布线,那样美观问题还有会有点问题

网友D:
理论上的0是不存在的,每个软件的标准不一样,AD的貌似是0.01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