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觉得新塘的DataFlashu就是个**肋

楼主(2014-05-03):
不知道能用来干什么,写之前必须擦除,然后不能单独修个到每个地址,我假如把需要的很多数据放在里面,每次修改都得擦除,复制,然后找到修改的地方,多麻烦呀。。。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

网友A:
flash就是这个特点....没有真正的eeprom 只能如此. 除非外扩eeprom 或者...自带ee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就是这个特点....没有真正的eeprom 只能如此. 除非外扩eeprom 或者...自带eerom ...

那这个FLASH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A(点评):
用在一些读写不是特别频繁的场合 做掉电存储。

网友C:
你的flash断电后还能读到原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flash断电后还能读到原值吗?

flash就是断电保存的呀

网友:
请问一下要怎么写的?我试写了一下,感觉没写进去,读不出值出来。是不是还少了什么步骤?读写代码如下 :
void DataFlashWrite(void)
{
  uint32_t * INT32UP;
  INT32U i;

  INT32UP=(INT32U*)&(sDataFlash.Flags);
  SYS_UnlockReg();//解除寄存器写保护
  _FMC_ENABLE_ISP();//使能ISP 是不是说要在线烧录就得加这个
  //刷除
  FMC_Erase(DATAFLASH_BEGIN_ADDR);//这会把整个扇区刷掉
  //写入
  for(i=0;i<sizeof(sDataFlash)/4+1;i++)
  {
    FMC_Write(DATAFLASH_BEGIN_ADDR+i*4, *INT32UP);
    INT32UP++;
  }
  _FMC_DISABLE_ISP() ;
  SYS_LockReg();
}

void DataFlashRead(void)
{
  INT32U * INT32UP;
  INT32U i;
  INT32UP=(INT32U*)&(sDataFlash.Flags);

  SYS_UnlockReg();
  _FMC_ENABLE_ISP();
  for(i=0;i<sizeof(sDataFlash)/4;i++)//读出的时候少读一个
  {
    (*INT32UP)=FMC_Read(DATAFLASH_BEGIN_ADDR+i*4);
    INT32UP++;
  }
  _FMC_DISABLE_ISP() ;
  SYS_LockReg();
}

网友D:
用下偽EEPROM看看心情會不會好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flash就是断电保存的呀

为啥我的断电就保存不了?这个和开发环境有没有关系?

网友E(2015-03-25):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的断电就保存不了?这个和开发环境有没有关系?

同问

网友F:
楼主好搞笑,这个按字节写?这么大容量你以为是eeprom就几百个字节的容量啊?至于你说的怎么只写一个字节,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要你程序去处理。eeprom也不是说可以按字节写的,而是eeprom内部封装了一个缓冲区,你写一个字节其实它内部是帮你读出一个页,改变你写的那个字节,然后再写进去。实际上就是帮你处理了按页写的环节而已。

网友G:
这个没有用过,希望来个官方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