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内存问题

楼主(2014-05-03):
Flash memory是存储编写的HEX代码程序的。那System memory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系统存储区
用于放置一段程序,这段程序可以通过STM32的USART1接口接收命令,

并执行对内部Flash的擦除和烧写等操作。这段程序可以通过设置芯片

上相应管脚(BOOT1和BOOT0)的状态,在芯片复位后进入。

   因为这段程序的功能是在芯片启动后通过USART加载程序到内置

Flash存储器,所以称其为Flash Loader。所有STM32产品在出厂时

都已预置了Flash Loader,用户只能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来使

用它,而没有办法擦除或修改它。

网友B:
不太清楚这个,只知道IAP的时候,有的芯片(lpc)需要用到的Flash擦写函数就在这个区域。

网友C:
bootloader,ISP下载需要

网友D:
芯片厂家(STMicroelectronics)自己固化的bootloader,配合对应的上位机软件,可通过指定的串口接收程序数据并写入到指定的flash区域。一般用处不大,实际产品中基本上都是自己开发bootloader以及IAP协议。

网友E:
主存储器  存放指令和数据,并能由中央处理器直接随机存取的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