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中不使用“/”、“%”如何得到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楼主(2014-05-03):
昨天发了个帖子定时器调度任务,时间都去哪儿了? ,是关于如何在51单片机中严格按照时标来执行任务的。
探究的过程中发现“/”“%”是很花时间的,但是我现在想要得到四位数的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位寻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寻址呗.

能说得详细点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得详细点儿吗?

The bdata memory type may be used to declare variables only. You may not declare bdata functions. This memory is directly accessed using 8-bit addresses and is the on-chip bit-addressable RAM of the 8051. Variables declared with the bdata type are bit-addressable and may be read and written using bit instructions.

unsigned char bdata bdata_v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bdata memory type may be used to declare variables only. You may not declare bdata functions.  ...

我知道位寻址的意思,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我所说的功能。

网友A:
......你知道sbit CY    = PSW^7;吧.你定义bdata后就可以直接位寻址.比如 unsigned char bdata ucTime;sbit SECON_LOW = ucTime^0;sbit SECON_HIGH = ucTime^1;..............

网友B:
从您的程序来看可以用BCD码进行计算,可以方便的得到个十百千位。
不过BCD码进行其它的运算就费一些时间了,但是看您的程序或许不大碍事;将很多的++运算分到很多时间片中,对定时的影响不大吧。

此外在您的程序中:
                if(1 == flag_half_second)
                {
                        flag_half_second = 0;
                        num ++;
                        if(999 == num)
                                num = 0;

                }
感觉关于num ++开始的3行应该更改为:
if(999 == num)num = 0;     //相当于加1后千位溢出。
                      else num ++;

否则num会从998短暂的变为999后,马上在循环内更新为0,我想这不是您的本意;

如果timer0可以延时更长一些,或者使用能够重装载16位的timer2(不知有没有),对调度或许更好一些,只是不知是否有其它因素限制,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sbit CY    = PSW^7;吧.你定义bdata后就可以直接位寻址.比如 unsigned char bdata ucTime;sbit ...

对的,这个我我是知道的,可是我还是没有抓住您的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您的程序来看可以用BCD码进行计算,可以方便的得到个十百千位。
不过BCD码进行其它的运算就费一些时间了 ...

谢谢您,非常细致呢。不过我写的这段代码只是用于测试数码管而已。需要计算的是别的地方。
我之所以把我的时间限制的那么小,是因为我要产生2.5kHz的方波,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我我是知道的,可是我还是没有抓住您的point

我晕.你要不就是个位 十位 百位吗? 假设你的数据A的存储结构是这样的: xxxx x百十个;你现在的做法是算出A,然后 A%10......取个位;如果A可以位寻址你不就可以直接A^0取个位吗.这不就避免用%了吗?同理不用/.

网友C:
用减法和乘法咯~

大多数程序应该不是卡在这个除法运算上的吧。要优化这个前,感觉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值得先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要不就是个位 十位 百位吗? 假设你的数据A的存储结构是这样的: xxxx x百十个;你现在的做法是算出A ...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理解。:'(
A^0,取的不是A的各位,而是A的第0位,是一个二进制数值啊。我这里所说的是十进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减法和乘法咯~

大多数程序应该不是卡在这个除法运算上的吧。要优化这个前,感觉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值得先 ...

那比如1234这个数字,应该怎么通过加法和乘法得到1、2、3、4呢?
恩,对的,确实别的地方可能耗时更多。我只是想和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D:
1234,循环一次减1000,判断结果为零后中止;循环的次数减1,这个就是千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34,循环一次减1000,判断结果为零后中止;循环的次数减1,这个就是千位数。 ...

恩,这个确实可以。

网友E:
可以用加减法、移位去算。
比如10的二进制是1010,12是1100。
可以将1010存为常量,12-10就是1100-1010=0010,也就是2了,这样速度能提高不少。

网友F:
用汇编写,
有个算法是循移位,然后用BCD加法,具体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G:
在你计时计数的时候直接算出来啊,用4个BYTE分别存个十百千。

网友H:
先转换成BCD,剩下就好办了。BCD可以用嵌入汇编,没几行代码的。

网友I:
这个问题在汇编中很简单,在C里面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转换成BCD,剩下就好办了。BCD可以用嵌入汇编,没几行代码的。

哦, 用BCD码确实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汇编写,
有个算法是循移位,然后用BCD加法,具体可以百度一下

能具体点码?这样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你计时计数的时候直接算出来啊,用4个BYTE分别存个十百千。

我那个只是调试程序,实际需要使用的时候不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J:
用bit的回复是扯淡...
用乘法代替除法的,也不宜.
建议你根据bit的位权对每一位的bcd码相加.即是结果.
比如bit x = 128
那就是1,2,8
bit 有= 32
那么2+3,8+2进位=1, 6, 0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码?这样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搜索。

网上一大把
搜索51 HEX转BCD码

网友K:
现在的编译器足够聪明,如果用直接除不够快,说明你的单片机速度不够应付你的用法,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换更快的单片机或改变你的用法。
换单片机暂不讨论,改变用法最常见的办法是在LED扫描中断外做大运算,还不够则降低数据更新率,人眼识别数据其实很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理解。
A^0,取的不是A的各位,而是A的第0位,是一个二进制数值啊。我这里所说的是 ...

我这个例子举得不妥.你可以看下时钟芯片的数据存储样子.也许会对你有启发.
就是BCD位权算出十进制.
另外,你可以看看ato#系列函数,兴许你会发现点什么.还有,你确定你一定要用/ & %?有没有其他方**你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一大把
搜索51 HEX转BCD码

哦,了解,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编译器足够聪明,如果用直接除不够快,说明你的单片机速度不够应付你的用法,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换 ...

在中断外做大运算可能是大家都会采用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bit的回复是扯淡...
用乘法代替除法的,也不宜.
建议你根据bit的位权对每一位的bcd码相加.即是结果.

恕我愚钝,没有理解。你能说得再详细点儿吗?

网友A:
你知道十进制转BCD码的算法吗?你想避免乘除法就逆转一下.(其中的乘除2用 左右移来实现.)

网友J:
假定 0x32 = 0----0----1----1____0----0----1----0
位权:_______0----0----32---16---0----0----2----0//查表
需要计算32+16+2 //查表
=[3,2]+[1,6]+[0,2]=[4,10]因为十进制=[5,0]==>段码显示

网友L:
那就嵌入汇编 吧

网友M:
我又要多一句嘴啦,其实没这么复杂,既然能/和%,那就是有它存在的道理,至于如何使用,那就需要整合资源,广开思路了,干嘛非得要钻牛角尖呢,按正常思维来考虑问题,需要大数值/或%的,一般对时间要求不严,一般对时序要求苛刻的,又不一定非要用10的整数倍,这也是计算机语言自发明以来,一般都是2或8的整数倍,而非10的整数倍,否则的话,你的设计就违反了规则,到最后就是自己挖坑埋自己。
扯远了,按楼主说的,50us是时序需要的,肯定不能改了,而求/和%只是为了满足显示的习惯而不得已的,这个对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完全可以拆分成几个步骤,比如采集AD值,每个中断只采集一次并计数和累加,如果8次,那就用8个周期,用case0~7的方式调度程序执行,到8时计算一次/1000得到千位,到9时计算一次%1000/100得到百位,到10时。。。最后将得到的个十百千送给显示部分,这样就能保证每个中断周期能完成各自的任务,如果还无法满足需要,那只有提高时钟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又要多一句嘴啦,其实没这么复杂,既然能/和%,那就是有它存在的道理,至于如何使用,那就需要整合资源, ...

恩,现在完全理解您的意思。
我现在的方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计算一次,以求对时标影响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假定 0x32 = 0----0----1----1____0----0----1----0
位权:_______0----0----32---16---0----0----2----0// ...

还是没有明白您具体什么意思。
0x32转换成十进制吗?您的步骤好像是在说这个。但是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应该是编译器自动完成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您具体什么意思。
0x32转换成十进制吗?您的步骤好像是在说这个。但是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应 ...

哪有自动完成的说法

调试期间查看变量是调试器驱动完成的,这与这里说的完全是两码事情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您具体什么意思。
0x32转换成十进制吗?您的步骤好像是在说这个。但是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应 ...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自动完成...那你就等着慢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要不就是个位 十位 百位吗? 假设你的数据A的存储结构是这样的: xxxx x百十个;你现在的做法是算出A ...

汗,这样也可以?
难道计算机数是按10进制存储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汗,这样也可以?
难道计算机数是按10进制存储的么...

别断章取义.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假定 0x32 = 0----0----1----1____0----0----1----0
位权:_______0----0----32---16---0----0----2----0// ...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O: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我出的算法.绝对的精品....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出的算法.绝对的精品....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