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Layout中放置无过孔焊盘

楼主(2014-05-03):
PADS中如何在底层放置一个方形焊盘,没有过孔,目的是把芯片的管脚引出来,该怎么设置呢?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A(2015-02-10):
不熟,也只是开始接触.帮忙顶.

网友B:
画个贴片封装,然后把这个封装放在反面。或者直接在反面阻焊层开个方形窗口

网友C:
PADS里没有SMD焊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