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来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搞JPEG图片解码,但是解码出来的图片跟原图不一样,我给大家看看下,哪位大神知道哪里出问题吗?就是图片的样子是对的,就是颜色不一致,相当郁闷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4-05-04):
看图片,好像是上面,部分区域叠加一层黑色一样

网友A:
没搞过这个,帮不了你。
希望有大神出来解答

网友B:
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其实挺好的嘛;P

看上去像是色度块不对,你把色度块去掉,只留亮度,再显示一下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其实挺好的嘛

看上去像是色度块不对,你把色度块去掉,只留亮度,再显示一 ...

搞好了,原来是多读了一个字节,其他地方都没有错。唉,不够细心啊,谢谢香主

网友C(2014-12-15):
求工程~~~~~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