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为什么同一个程序在STC89C52中正常执行,换成STC12C5A60S2就不行了

楼主(2014-05-03):
一个读取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用STC89C52可以正常的读取并显示在12864液晶显示屏上,换成STC12C5A60S2就不能正常读取了,这是为什么呢?小弟搞的半死也没搞懂,调试好像是因为STC12C5A60S2向温湿度传感器发送时序时,从机没有响应。于是主机就不能读取了。。。。求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现在发现STC12C5A60S2可以读取,但是读取的值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呢??而STC89C52为什么又可以正确读取》》》求解

网友A:
时序不对,   直接+大 8~10倍的延时

网友B:
晕,技术手册上反反复复的强调是1t的,比老的芯片快12倍。

网友C:
延时*12,试试。

网友D:
18B20对时序要求很严格,重新测试时序部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晕,技术手册上反反复复的强调是1t的,比老的芯片快12倍。

现在还有多少初学者能静下心看datasheet呢。。。。

STC烧写软件也有写了是1T,里面还有延时计算工具,估计也没有多少人了解。照搬程序就完了。

网友F:
因为变快了!

楼主:
我用逻辑分析仪查看了操作DHT11的时序是正确的,并且有读取数据,但是读出来的数据都是错误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有多少初学者能静下心看datasheet呢。。。。

STC烧写软件也有写了是1T,里面还有延时计算工具,估 ...

我用逻辑分析仪查看了操作DHT11的时序是正确的,开始时延时了19.69ms并且有读取数据,但是读出来的数据都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不对,   直接+大 8~10倍的延时

试了  还是错误数据

楼主:
我先拉低19.69ms后,在拉高但是无论我延时多久,它拉高的时间都是12.0us(根据时序这段时间应该是20-40us的)。为什么这段时间那不高,请大神指教?

楼主:
终于好了,其实我的时序感觉没什么错,把刚开始的电平再拉长一点就好了拉倒20ms左右

网友G:
STC官网上有5a60读18b20的例程的,你为什么不看看。当年我初学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有多少初学者能静下心看datasheet呢。。。。

STC烧写软件也有写了是1T,里面还有延时计算工具,估 ...

STC的下载软件挺方便的,功能挺多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回答,小弟获益良多,不胜感激。。。。结帖了。

网友I(2016-06-02):
你好,我毕设做的是温湿度采集短消息发送系统,在编程时也遇到用52单片机可以运行,换成12c5a60s2就不行了,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