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编译Li005 no defination

楼主(2014-05-03):
请教版主,我STM8用IAR编译为何提示没有声明呢?在GPIO里明明有定义到这个函数的,整得用不了函数库;我用的IAR 6.5

网友A:
头文件和点c程序都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和点c程序都加了吗?

加了下面语句后OK,但是有一个问题STM8S_GPIO.C和STM8S_GPIO.H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在工程里面加STM8S_GPIO.H不能工作?
在STM8S_GPIO.C展开后里面有很多。H文件,请看下图,是不是说STM8S_GPIO.C调用了这些文件?
为什么要加#ifdef USE_FULL_ASSERT这个函数才能调用GPIO_Init函数?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A:
CPIO.C文件不加,CPIO.H找不到对应的初始化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