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使用VMware的同学请指点一下为什么我的虚拟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4-05-03):
安装了VMware 5.5.3版本,创建了linux的虚拟机,使用Fedora-13-live CD版做的ISO映像文件,启动虚拟机后能如期望的那样出现fedora的最初启动界面如下

但这画面结束之后就是一片黑了,等几十分钟都没有什么反应(下图是另一个ubuntu的虚拟机也是一样的情况)

VMware界面左下角有黄色叹号提示有VMware tools没有安装,还没有找到提示的VMware tools安装文件,但是网上搜索似乎是说这个不影响虚拟机的正常启动工作的。有没有能给指点一下的同学?

网友A:
那个黑色的界面,你进的是字符界面吗?你随便输入,界面上有什么响应

网友B:
先对虚拟盘分区格式化后再试试?你用什么引导的?

网友C:
感觉是没装成功

网友D:
看到你装了个XP的,XP的系统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黑色的界面,你进的是字符界面吗?你随便输入,界面上有什么响应

回2楼:fedora系统开机初始界面(第一图)结束之后应该是转换到显示字符的界面,现在是转换到到字符界面后没有看到任何字符,键盘鼠标的动作在界面上也没有反应,而且一直这样。

回3楼:没有对虚拟盘分区格式化过,后面试试。 fedora这里是其自己引导(它自带的似乎是grub),没有添加另外的引导程序;

回4楼:感觉装成功了呀,虚拟机的开机界面都出来了呀,只是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5楼:是也装了个xp的虚拟机,光盘映像是一个系统安装盘不是启动盘,开机后也出现了像平常装guost系统那样的界面,如果选择“从硬盘启动”因为虚拟机的硬盘是没有系统的就不能进行下去,如果选择“安装到硬盘”就会出现正常装系统那些步骤,我没有继续安装下去,后面我试一试。

网友E:
把镜像文件删除后  重新装一遍  应该是最快的解决方案  感觉你的虚拟机版本是不是有点低  而Fedora版本很高 会不会两者之间有些不兼容

楼主:
问题已解决,应该是镜像文件的问题。重别处又得到了另外的镜像文件,启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