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关于79F161A的捕获功能和PWM0功能之间的互相干扰问题

楼主(2014-05-04):
本人现在在做一个热水器控制器的项目,使用的MCU为SH79F161A,本项目同时使用了PWM0和16位捕获功能来驱动外设备和采集脉冲信号的周期,但是本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打开PWM0功能,使其输出频率为2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以后,用示波器测量T2EX/P3.2引脚,竟然发现有跟PWM0输出频率相同的锯齿波输出,当我屏蔽PWM0以后,用示波器测量T2EX/P3.2引脚波形消失,16位捕获功能恢复正常,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哈,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中聪颖的FAE出手相助啊!

网友A:
按规格来看两者没有联系 首先最好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B(2014-06-11):
我想问下用79F161A的高手,问个最基本的问题,
t1s           equ      1
如何定义这个单元中的8位
如:第一位表示,open1S,第二位表示open2S。如何定义?

网友C(2014-07-15):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用79F161A的高手,问个最基本的问题,
t1s           equ      1
如何定义这个单元中的8位

自己看看头文件就明白了

网友D(2025-10-30):
SH79F161A 的捕获功能与 PWM0 若共用引脚或定时器资源会相互干扰。需检查:1. 功能引脚是否复用,确保未同时使能冲突引脚;2. 定时器是否共用,若同用一个定时器,需分时切换模式;3. 中断优先级是否冲突,合理设置优先级避免中断抢占导致混乱。建议分开使用独立资源,或在程序中加切换保护逻辑。

网友E:
79F161A 的捕获功能与 PWM0 若共用同一定时器或 IO 口,易因资源冲突产生干扰。如共享定时器时,捕获触发可能打乱 PWM 时序;复用引脚时,信号可能相互串扰。需通过合理分配定时器、独立 IO 口,或在程序中加隔离逻辑避免冲突。

网友F:
SH79F161A 的捕获功能和 PWM0 功能可能会互相干扰。如在实际项目中,当 PWM0 输出特定频率方波时,捕获功能引脚会出现相同频率锯齿波,导致捕获功能异常,屏蔽 PWM0 后恢复正常。这可能与定时器资源冲突或引脚复用配置不当有关。

网友F:
79F161A 的捕获功能与 PWM0 可能因共享定时器资源或引脚复用冲突产生干扰。例如 PWM0 输出时,其高频信号可能耦合到捕获引脚,导致误触发。需检查定时器配置,避免两者共用同一时基;分离引脚布线,增加滤波电容;或通过软件优化时序,错开工作时段,减少干扰。

网友G:
79F161A 的捕获功能与 PWM0 若共用引脚或定时器资源,易产生干扰。需检查两者是否复用同一 IO 口(未切换功能),或共享定时器时中断优先级冲突。解决:分配独立定时器,配置引脚功能寄存器隔离,调整中断优先级,确保捕获触发与 PWM 输出时序错开,必要时加软件互锁逻辑。

网友H:
确实,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两个功能共享硬件资源导致的

网友I:
79F161A 捕获与 PWM0 干扰,多因引脚复用、时钟冲突或中断优先级不当:1. 确认两功能未复用同一 GPIO,按手册分配独立引脚;2. 避免捕获与 PWM0 共用同一定时器,优先分用不同定时器模块;3. 降低 PWM0 频率或调整捕获采样率,优化中断优先级(捕获设更高);4. 软件中添加数据缓冲与防抖处理,硬件强化电源滤波,减少时序冲突引发的信号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