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一整流滤波稳压电路

楼主(2014-05-04):
变压器提供7v交流,整流桥后面还怎么设计呢?
要提供7v直流电,电流3a左右,驱动热敏打印机的。
求一电路图。

网友A:
整流桥 后面并1个2200uf 电容 然后 进TPS5430 DCDC 调输出 7V 即可
嫌贵呢,找颗大电流的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 后面并1个2200uf 电容 然后 进TPS5430 DCDC 调输出 7V 即可
嫌贵呢,找颗大电流的 LDO  ...

TPS5430 跟lm2596比怎么样,我其他电压都是用这个做的。2200uf电容电压多大的?

ldo是什么7805吗 电流太小。

麻烦说具体点吧,最好不需要散热器的

网友B:
我还是笨办法,7V的稳压管接在大功率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接变压器整流后的地方,发射极就是输出,电源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TPS5430 跟lm2596比怎么样,我其他电压都是用这个做的。2200uf电容电压多大的?

ldo是什么7805吗 电流太 ...

个人感觉问题比较大
1、变压器出7Vac,是220Vac吗?电源容差要求是多少?+/-10%? +/-20%?整流桥本身也有一伏多压降,这个参数目前看起来明显过小
2、2596要求压差2.5V以上,你的负载是连续的 7V3A 还是 ...
3、50Hz下保证9.5V以上,出 7V 3A,2200uF远远不够用。
4、2596极限是3A,而且此时肯定要用到不小的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问题比较大
1、变压器出7Vac,是220Vac吗?电源容差要求是多少?+/-10%? +/-20%?整流桥本身也 ...

那你说个方案吧。目的就是驱动热敏打印机5-8.5v 15w。电压稍微高点比较好。其他都随便。原来变压器提供 36 15 7.这3种电压。2596贴片到主板上不够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笨办法,7V的稳压管接在大功率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接变压器整流后的地方,发射极就是输出,电源搞定 ...

这样不是相当于自己做的。是以前用过的电路吗,要稳定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说个方案吧。目的就是驱动热敏打印机5-8.5v 15w。电压稍微高点比较好。其他都随便。原来变压器提供 36 ...

换5A的LM2678吧,余量大点。
稳压到7.5V,用变压器的15Vac绕组,整流桥后的滤波电容按15W,10V压降算,2200uF刚刚够用
要么就不稳压了,打印机本身可以吃 5~8.5V,应该是自带稳压的,看7V绕组是否能正常输出15W那么多。如果足够,桥式整流、滤波估计就可以直接给打印机。不过需要看打印机的具体功耗,可能4700uF电容都不够,也许1000uF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5A的LM2678吧,余量大点。
稳压到7.5V,用变压器的15Vac绕组,整流桥后的滤波电容按15W,10V压降算,22 ...

2678没有用过,
就因为功率大了点才要单独供电的,那也够复杂的了。
嵌入式微型串口打印机手册只说了5-8.5v  2a  15w  到底怎么弄好呀?

你最后说的就整流桥,电容滤波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2678没有用过,
就因为功率大了点才要单独供电的,那也够复杂的了。
嵌入式微型串口打印机手册只说了5-8. ...

看样子是直接整流滤波就行了。当然220Vac端需要加合适的EMI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直接整流滤波就行了。当然220Vac端需要加合适的EMI滤波器

不是7v吗 哪里有220v呢 那个emi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大哥你直接给我花个草图吧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整流滤波之后,做成DCDC的,用浮驱BUCK,或者干脆弄个变压器做成反激的

网友A:
给楼主来个简单的
淘宝个变压器
IN:AC220
OUT:AC 5V 40W
然后 整流桥 并3300uf 电解 2个。出来就是 7V 当然 这个是有点误差的,但这个电压热敏打印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来个简单的
淘宝个变压器
IN:AC220

原来就有变压器,定做时候可以单出一路。3300uf电容是什么作用 不用稳压吗?需要稳定,不是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整流滤波之后,做成DCDC的,用浮驱BUCK,或者干脆弄个变压器做成反激的 ...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电解是平波的,
经过整流桥后的波形 你自己拿示波器看下 挂电容和不挂电容的区别。
自己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是平波的,
经过整流桥后的波形 你自己拿示波器看下 挂电容和不挂电容的区别。
自己动手吧 ...

就是滤波  那5v怎么变7v了呢?不需要稳压吗?变压器出来的不是都是要经过 整流滤波 稳压才能用吗

网友A:
交流 变直流 要乘根号2的,
我就不信热敏打印机,6.5 7.5V 就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说个方案吧。目的就是驱动热敏打印机5-8.5v 15w。电压稍微高点比较好。其他都随便。原来变压器提供 36 ...

只要变压器输出能力够,整流滤波就可以用了,热敏打印机的动态输入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可以先用电子负载看看变压器的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变压器输出能力够,整流滤波就可以用了,热敏打印机的动态输入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可以先用电子负载看 ...

用lm338给打印机供电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lm338给打印机供电可以吗

MOS管供电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供电比较合适。

MOS管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