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I4463新测距离 VS sx1278 AX5043

楼主(2014-05-04):
LORA 模块 供电3.3V 电流103mA 输出功率19.51DBM 接收灵敏度 未知 @1.2Kbps 红树林测试 3400M(3600M时掉线)

AX5043 模块 供电3.0V 电流70mA 输出功率16.41DBM 接收灵敏度-126dBm@1.2Kbps红树林测试 3600M(还可以接收数据)

SI4463 模块 供电3.3V  电流100mA  输出功率19DBM  接收灵敏度 -118dbm@1.2kbps 红树林测试  2500米 (掉线)

备注:测试使用同一组天线,红树林测试场地不是直线,有坡度和转弯影响,AX5043最终距离待测试。总体上AX5043的距离在红树林好于LORA的模块。4463模块相比于前两款模块仍有硬伤,但考虑性价比这一块4463更易被买家接收,至于4432的测试结果就没有拿出来显摆,因为完全没有可比性。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没有sx1278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sx1278的性能

1278的详细性能你留个邮箱给我    我发详细资料给你看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78的详细性能你留个邮箱给我    我发详细资料给你看咯

可以 12277642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122776427@qq.com

已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发

恩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评测,

谢谢   需要了解什么芯片资料类的    可以发邮件到2419542444@qq.com     随时交流   也可以直接找我

楼主(2014-06-10):
LORA模块     28DBM         12.7K    传输     可以达到4.3KM      在马路上     周围  车多   树多   实地新测

网友C:
对各个IC的参数,要差不多。才有意义。你开一档马力,别人开5档马力,比速度没意义。
还有每家的应用强项在有些方面是有差异的。
我实测的情况是:10K DR 433M,同一个楼道,都是原厂的DEMO,原厂设置为认为最优传输距离方式。1278比5043远几个台阶。但1278的输出功率是100mW, 5043是50mW。
所以楼主的测试数据,我认为没有公平公正的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各个IC的参数,要差不多。才有意义。你开一档马力,别人开5档马力,比速度没意义。
还有每家的应用强项在 ...

说的不错   每个芯片是有些差异性能    在相同环境下统一的速率  ,带宽,传输的字节相同    AX5043芯片主要发射功率在50mw,所以在考虑到功耗上   AX5043的芯片距离和性能都是不错的

网友E:
这个测试结果会误倒很多新手;这个测试结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理由:
1、同一根天线,估计测试时用的是10CM左右的天线,这种天线的性能严重依赖于模块GND的形状,不同的形状有不同的结果(VSWR、方向图、极化)。
2、测试没说明它们是否用同一频率,更重要的没说明都用什么样的频偏,就拿楼主最看不起的 si4432来说吧,power:20dBm; fo:433M;DR:2400bps; 丢包率:3%; 天线:半波偶极子; 频偏:5.4kHz;实测视距6km。而其它不变把频偏改为100kHz,结果只有1km。另外说明下天气:阴天;大太阳天会差很多,因噪声会增加,导致灵敏度下降。
3、因为瑞利衰落,所以单凭两个定点的测试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个地方不行,可能换个更远的地方就行了。
4、另外楼的si4463的参数“电流100mA  输出功率19DBM”  不合理,应该在85mA才对,输出功率只做到19DBM估计用了杂牌的匹配电感电容(损耗了大部分功率,但是多出那十几mA电流就不知道被用到哪去了),就算是不懂RF的人抄原厂的DEMO也可做到20dBm;SI4463的PA匹配属于E类放大器的结构,只改元件的参数就可把功率抬上去,只是出于法律方面的考滤,功率才只做20dBm而已。另外:si4432与si4463的RF收发器完全一样,cc1101与cc110L的RF部分也一样,但为了面向不同的市场,数字部分有所差导。其实这些1G以的收发器台湾也有几个做得不错的厂家,而且寄存器更少,使用更简单。无关的话说多了。。。。。。。。。。
重读了一次原文发现搞错了,原来楼主比较的模块,而不是IC,考滤到:模块=IC+外围电路,好的IC做出差的模块,差的IC做得出不怎么差的模块都是正常的,所以楼主的结论还是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结果会误倒很多新手;这个测试结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理由:
1、同一根天线,估计测试时用的是10CM ...

突然发现一牛人,我也是做这方面的,方便加下qq47732988,以后常江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突然发现一牛人,我也是做这方面的,方便加下qq47732988,以后常江流

我Q:1241682705
不过比较少聊Q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Q:1241682705
不过比较少聊Q

确实是大神,学习到了。

网友G(2015-03-06):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结果会误倒很多新手;这个测试结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理由:
1、同一根天线,估计测试时用的是10CM ...

看到兄台的言论感触颇深,我也是做射频的。你说出了业内人士想说但又懒得说,或者不知从哪里说起的事情。射频方面的门槛稍高,很多客户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给他解释。

对于LZ测试的模块来说,是否带FEC也是决定丢包率或者说距离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临界区域或具有干扰源的区域。一般廉价的模块都不会做软件FEC,因为开销太大,比如FEC编解码会导致代码量大大增加,且8位MCU的16bit解码一般会消耗500ms以上的时间。32bitMCU价格又贵了点。当然,除了FEC还有很多要处理的事件。所以从软件角度讲,市面上用8KB单片机的模块,大家可以直接PASS。

很多人都会忽略天线的重要性,量产品的天线一般都是经过调试的,绝非市面通用的东西,需要和RF设计进行最佳匹配调试。调试后10mW功率完成100mW市面通用天线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市面的普通天线,严格的说我们还没发现做的很好的,是指性能指标和批量一致性。其实也可以理解,用上百万的设备,做几元钱的东西,不太可能。

台湾的RF芯片也确实有不错的,某个型号仅4463一半的价格可以做到比4463略优的性能。
个人觉得5043真的不错。其实5043是可以做到比官方手册公布的数据更好的(芯片有后门,软硬件都很讲究,公司保密制度,具体不多谈),1278低速优势明显。空速稍高,5043的窄带优势就会体现。

最后来一点广告:成都亿佰特

网友H:
无线的东西,要学的东西很多啊!!

网友I(2015-04-20):
SI4463测试中,加入镜像抑制功能后,用仪器测试,434M,镜像抑制12DB,与文档基本一致,实测距离有所增加

网友J(2015-09-10):
最近都调通了SI4463,WUT功能,不知道为什么,设置是谁3S,醒来RX-30ms,但有时候醒30ms后,不能再进入睡眠,过了几个周期又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K(2015-10-28):
各位大侠,有可以代工SX1278 模块的不? QQ:2726233924

网友L:
引用 楼主:
LORA模块     28DBM         12.7K    传输     可以达到4.3KM      在马路上     周围  车多   树多   实 ...

楼主确定是12.7Kbps吗?能这么远?

网友M(2016-01-10):
都是高人,学习了

网友N: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大神们

网友O:
tm 向大神学习

网友P(2016-03-29):
有意思的试验,不错。

网友Q(2016-06-26):
这个帖子,真心好

网友R:
ax5043我用过,因为它的电流比较小,10ma,可是在实际运用中确有问题,如果用其连续模块情况,其AFC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曾经用它设计了一款机型到西班牙,cc1120距离为 80米,ax5043仅有 30米(同一个发射机),最近也用了Lora,相同的速率,17.6k空中速度,Lora确实比cc1120远一些. 在设计过程中,一定要考虑运用环境的干扰源.反正我不看好ax5043

网友S(2016-10-21):
引用 网友L:
楼主确定是12.7Kbps吗?能这么远?

我也也觉得不可能 12.7K 这个速率用的很少吧,再说距离能到4.3K?10K以上能到1公里多久不错了 Lora 就是小速率时候特别有优势。

网友:
LORA模块的对比,你应该把速率再降低一些,看看

网友T:
引用 网友G:
看到兄台的言论感触颇深,我也是做射频的。你说出了业内人士想说但又懒得说,或者不知从哪里说起的事情。 ...

都是高人,匹配嘛,呵呵,也有便宜的仪器。调试个匹配,够了。

网友U(2017-08-04):
留个脚印,随时关注

网友V:
看我测试的SX1278的距离,用的30DB高增益天线,在地面测试的距离10.5公里

网友W: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结果会误倒很多新手;这个测试结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理由:
1、同一根天线,估计测试时用的是10CM ...

大牛能否加个qq涨姿势

网友W:
引用 网友G:
看到兄台的言论感触颇深,我也是做射频的。你说出了业内人士想说但又懒得说,或者不知从哪里说起的事情。 ...

大牛方便加个qq码

网友W:
引用 楼主:
LORA模块     28DBM         12.7K    传输     可以达到4.3KM      在马路上     周围  车多   树多   实 ...

楼主可以分享LORASX1278的源码吗

网友I:
可以合作,QQ:1625422362

网友E(2018-02-24):
引用 网友W:
楼主可以分享LORASX1278的源码吗

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P:
引用 网友G:
看到兄台的言论感触颇深,我也是做射频的。你说出了业内人士想说但又懒得说,或者不知从哪里说起的事情。 ...

楼主成都的啊,联系一下。你们做定制产品不

网友P:
RF7,人不错,赞一下,之前合作过。虽然有项目最后没有做成功,但是整体来说算是靠谱的一个人。

网友X:
许多做无线模块,作物联网无线产品的朋友,产品最基本的无线参数比如:射频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这种基本参数都没有测量,就直接实测距离了,实测距离当然能真实反映实际使用的情况,但实测距离的测量准确性、一致性是很差的,因为太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了,并且换一个测试者都会有不一样的测试结果。建议产品还是要测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大家不去测的原因也是因为进口的频谱仪、矢量信号源太贵了,所以没法为了十块钱的小模块采购几十万的设备,因此推荐一个国产的几千块钱的小仪器。CG-100无线综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