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电机不再出轨呢?

楼主(2014-05-04):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用到一款步进电机,电机中间的轴旋转,轴上的螺纹推动另一个部分移动,但是移动的那一部分很容易就脱离了轴,为此我们加了一个限位开关,用来检测移动的物体是否快要掉出,快掉出的时候就让电机停止,但是当限位开关坏掉的时候,电机就会一直向前,一直不停的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给位高手请指导,谢谢!!!

网友A:
按上 报警器 限位开关坏掉就报警

网友B:
用双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上 报警器 限位开关坏掉就报警

报警了我们可以知道坏了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坏了电机也不会继续走,而是自己停下,不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限位

恩  这个可以试下  还想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C:
可以试试光电限位

网友D:
机械结构上:用键(槽)那种连接,直接固定死;
不会让其掉出来,而不是加光电开关;

网友D:
真的要检测,除了上面大家说的。
还可以检测步进驱动器的,流过线圈的电流,有负载和无负载是有区别的

网友E:
用限位开关控制马达电源或限位开关信号加到驱动逻辑里,当限位开关是好的,马达才能转,当限位开关坏了,马达就转不了

网友F:
程序对电机走了多远应该有个数,别不到限位就一直走到天黑,要不就用扭矩小的电机,在轴端安装牢固的机械限位,使电机遇到大的阻力时憋死,最关键的还是找到可靠的限位开关。丝杠带平台或者丝杠带其他的机构我都是一边装一个接近开关,一个作为零位另一个做限位,往返跑一辈子都没见它们跑出来过: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对电机走了多远应该有个数,别不到限位就一直走到天黑,要不就用扭矩小的电机,在轴端安装牢固的机械限 ...

我也想试下接近开关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限位开关控制马达电源或限位开关信号加到驱动逻辑里,当限位开关是好的,马达才能转,当限位开关坏了,马达就 ...

有一个问题,如果限位开关正常时输出低电平控制电机可以运动,而故障时恰好也出现低电平,这时候就没办法知道是没有接触到限位开关还是限位开关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要检测,除了上面大家说的。
还可以检测步进驱动器的,流过线圈的电流,有负载和无负载是有区别的 ...

版主的意思是当电机转到头被挡住无法移动了,这时电流增大,这样来判断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试下接近开关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如果机构允许最好是接近开关装侧面,哪怕机构冲出去了也不会撞到它,否则可能因为程序或者接近开关响应速度不够而机构冲过去就会损坏接近开关。程序漏洞少点,接近开关质量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结构上:用键(槽)那种连接,直接固定死;
不会让其掉出来,而不是加光电开关;
...

不让其掉出来,并且还要让它走到尽头的时候停下来 不要一直再那里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机构允许最好是接近开关装侧面,哪怕机构冲出去了也不会撞到它,否则可能因为程序或者接近开关响应速 ...

恩 接近开关体积还需要考虑下机械的空间  并且前进 后退 一共要装两个才行哦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轻触开关,运动到尽头的时候触动开关,以此信号控制电机停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当电机转到头被挡住无法移动了,这时电流增大,这样来判断吗? ...

恩,脱离轴的问题,应该搞机械的来想办法: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恩,脱离轴的问题,应该搞机械的来想办法

我刚工作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明明是机械设计不合理,结果总是推卸责任说是我电气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刚工作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明明是机械设计不合理,结果总是推卸责任说是我电气的问题 ...

电气检测不到,有干扰,抗干扰差等是你的问题。

开关装吧牢啥的,轴脱离和你有啥关系,让你领导出面协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气检测不到,有干扰,抗干扰差等是你的问题。

开关装吧牢啥的,轴脱离和你有啥关系,让你领导出面协调 ...

楼主遇到的这个简直就不能叫问题。一个丝杠平台安装精度不够,甚至是机械结构就错了,会憋死,步进电机带不动要丢步,让我优化加速度,一根皮带几米长没个张紧轮要晃荡,也是要我程序修改...哪天发火改行搞机械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遇到的这个简直就不能叫问题。一个丝杠平台安装精度不够,甚至是机械结构就错了,会憋死,步进电机带 ...

:lol
要精度,加丝扛。

网友G:
还是机械结构好点!直接卡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是机械结构好点!直接卡死!

机械硬限位,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过对用户来说有些不太人性化。也不知道楼主弄的是个啥机构,估计比较精细,空间有限,可以参照电脑软驱,或者针式打印机那个打印头

网友H:
给它配一风情万种的母电机: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给它配一风情万种的母电机

呵呵,母电机也有机老色衰之时呀

网友I:
上个图 看看吧

网友J:
考虑下软件处理吧,步进电机走步一个节拍是有角度的,那么带托盘的步进量将会是有限值,测量得到该值,这样定义一个变量正传一个节拍自加,反转一个节拍自减,从而控制电机最大最小量,这样可能会有误差,所以得考虑一定的预留,还可以每次上电自动矫正等。~

网友K:
轴端安装牢固的机械限位,程序也要有数。

网友L:
加一个防脱离的限位或者用伺服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刚工作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明明是机械设计不合理,结果总是推卸责任说是我电气的问题 ...

丝杠传动这么成熟的东西怎么会设计不合理呢,会有自锁的,电机不转是不会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丝杠传动这么成熟的东西怎么会设计不合理呢,会有自锁的,电机不转是不会动的··· ...

丝杠传动是很成熟的机构,不是你说的电机不转它不会动,而是电机转了它不动不了:lol你或许都不敢相信,一个丝杠导轨平台,我们车间那时两个工人要装几天,那工程师对丝杠副、轴承座、导轨、丝杠几个部件之间的平行度怎么保证根本没个概念,全靠钳工凑,还好,他后来滚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给它配一风情万种的母电机

可以把“电”去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丝杠传动是很成熟的机构,不是你说的电机不转它不会动,而是电机转了它不动不了你或许都不敢相信,一 ...

网友N:
双限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它配一风情万种的母电机

版主真调皮

网友O:
程序里对脉冲进行计数,每次上电用原点传感器确定原点,远端不装限位也跑不出去啊。
否则还不如就装一个普通电机,何必用步进电机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当电机转到头被挡住无法移动了,这时电流增大,这样来判断吗? ...

步进电机是通过脉冲信号来控制电机转动速度的,跟普通的线圈电机不一样,即使有负载转动的时候,转速也是固定的。我想步进电机的电流应该没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