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声音很小,求各位帮忙,急啊~~~~~~

楼主(2014-05-04):
现象:蜂鸣器声音很小
电路:5V输入。pic RC5控制pwm输出5K方波,PNP控制蜂鸣器。
无源蜂鸣器:压电无源蜂鸣器,频率5K,5V额定电压,工作电压范围3~26V,额定工作电压下最大电流2mA,1KHZ下的电容值15nf , 最小分贝90
如图所示,这个无源蜂鸣器声音很小,怎么样可以提高分贝值:
方案1:网上找到可以在蜂鸣器两端并联一个电感。原理是三极管导通时,电流流过电感充电,少量流过压电陶瓷,当三极管关断,电感电流不能突变,这个电流就会加到压电陶瓷上,压电陶瓷电阻很高,就会在压电陶瓷两端形成原比5V电压高的多的电压,较高的电压才能使压电陶瓷产生大幅度形变,声音也就大
问题:我把电阻拿掉 用电感代替,换了47uH,27uH,发现声音没有了,什么原因?要多大电感?
方案2:将5V输入电压升压,用电感做一个升压电路,要怎么设计?元器件怎么选?

三极管功率小,那么蜂鸣器发出来的声音也会小

楼主:
在线等,求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那个2k电阻应该太小了吧,改跟100k的试一下

网友B:
1、确认驱动频率是否5KHz,特别是否用的是5KHz的共鸣腔,这两点是声音是否足够的关键
2、不需要加PNP驱动,仅2mA,MCU的IO口完全没问题
3、可以多用一个IO口,反相驱动,比如 RC5 驱动压电片一极,RC6或其它合适脚驱动压电片另一极,声音会按平方关系增加。能搞出 +/-13V 的5KHz信号来驱动估计会更响吧,不过真的需要增加这个成本?

看资料,这个玩意应该在5Vpp、5KHz时有90dB,有点怀疑这个输出功率
这个压电片只能承受26Vpp ??? 有些怀疑
多用一个IO反相驱动是10Vpp

网友C:
无源蜂鸣器应该用交流驱动吧?

网友D:
看看频率对不对,电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认驱动频率是否5KHz,特别是否用的是5KHz的共鸣腔,这两点是声音是否足够的关键
2、不需要加PNP驱动, ...

1、确认驱动频率是否5KHz,特别是否用的是5KHz的共鸣腔,这两点是声音是否足够的关键
===》我测试了IO口输出的频率为5K,如图:, 然后测试了C极的波形也为5K,如图:
理论上说蜂鸣器工作电路应该没问题,是个很简单的三极管驱动,三极管也工作在放大状态,刚才我也问了蜂鸣器厂家,他们告诉我90db是用信号发生器给一个5K,高电平为5V的环境下测试的,能达到98db,他保守写了90db,但是我的电路已经模拟到他们的测试电路了,为什么声音很小,可能只有80db,问厂家人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蜂鸣腔的问题,蜂鸣器是有外壳做好的,所以蜂鸣腔问题应该不用考虑了,厂家测试也没有加另外的蜂鸣腔,是在这个产品距离10cm测试的分贝值

2、不需要加PNP驱动,仅2mA,MCU的IO口完全没问题
===》按照你的建议我直接用IO驱动,发现音量没有改变。

3、可以多用一个IO口,反相驱动,比如 RC5 驱动压电片一极,RC6或其它合适脚驱动压电片另一极,声音会按平方关系增加。能搞出 +/-13V 的5KHz信号来驱动估计会更响吧,不过真的需要增加这个成本?
==》不是很明白,2个IO驱动,是让他们输出差分信号相减吗?但是IO口怎么输出负电压呢?可以说的更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2k电阻应该太小了吧,改跟100k的试一下

问一下这个电阻的选取根据什么来选的?这个电阻是为了让蜂鸣器在三极管关闭的时候形成一个导通回路吧?可以增大声音,我看了网上很多关于电阻的选取基本上选2K或者2.2K ,我自己选用了10K和30K的电阻,声音反而更小,所以就没有选用100K的了

楼主:
咨询了厂家,他们也是用信号发生器给蜂鸣器一个5K的5V方波,声音达到98db,我的差不多只有80,觉得这个很奇怪啊

如果撇开这个不管,我只能通过升压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升压调整,各位帮帮忙啊~我说的方案2可以实现吗?(将发射极电压通过电感升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确认驱动频率是否5KHz,特别是否用的是5KHz的共鸣腔,这两点是声音是否足够的关键
===》我测试了IO口 ...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参数表,他们写的是12Vpp时 80dB。  你的这个也许他们共鸣腔做得很好吧。

1、你需要特别注意下共鸣腔,窟窿不要被堵住,周围接触物不能影响共振。 其他频率也可以试一试,也许共振频率变了
2、
3、我的意思是,RC5高电平时,另一IO低电平,RC5低时,另一为高,这样压电片的Vpp就变成10Vpp,功率大三倍。原来的5Vpp脉冲实际有效电压大约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频率对不对,电流对不对

频率对的

网友D:
有些蜂鸣器确实需要推拉输出信号

A+,B-

A-,B+

....

这样循环
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频率对的

改为NPN三极管驱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参数表,他们写的是12Vpp时 80dB。  你的这个也许他们共鸣腔做得很好吧。

1、你需要 ...

我按照你给的建议用2个IO口直接驱动蜂鸣器,但是声音还是没怎么变化,2个IO口波形如下:
蜂鸣器是间隔50ms响,
哎,,有没有其他提高电压的方法,让它更响呢?

楼主:
我怀疑频率是不是给错了,于是我用3K或者4K驱动,但是声音更小了,5K的时候是最尖锐的,所以5K应该是达到蜂鸣器的谐振点了,更换蜂鸣器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蜂鸣器确实需要推拉输出信号

A+,B-

我测得波形也是互推的,你看下,但是声音没多大改变

网友F:
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你就用个有源的蜂鸣器吧,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给的建议用2个IO口直接驱动蜂鸣器,但是声音还是没怎么变化,2个IO口波形如下:
蜂鸣器是间隔50m ...

我在网上找到这样的升压电路,可以用到我的电路上吗?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你就用个有源的蜂鸣器吧,简单省事

作为报警用,要求发出不同声音,有源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呢

网友G:
接地端的2K电阻去掉。

注意一下频率问题!

网友H:
共鸣腔很重要,装到一个大小适合的瓶盖里试试。

网友D:
如果都没有问题,应该是器件本身问题了

网友I:
我是这样做的,你看是否合用:

网友J:
压电蜂鸣器类似电容,正向充电时振膜凸出来,电压越高凸出来越多,放完电时恢复常态,反向充电时凹进去,反向电压越高凹的幅度越大,凹凸的幅度越大声音越大;
用正弦波驱动于谐振点时效率最高,杂音(谐波)最少,如果体积成本不敏感,建议IO上串电容接变压器驱动,这样可滤除高频杂波,能得到最佳音效,普通电话机的振铃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K:
把电阻跟蜂鸣器串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这样做的,你看是否合用:

你好,并联一个二极管我在网上看到这是电磁式蜂鸣器的接法,另另外最主要的是我的电压是5v的,有没有办法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压电蜂鸣器类似电容,正向充电时振膜凸出来,电压越高凸出来越多,放完电时恢复常态,反向充电时凹进去,反 ...

变压器太大了能不能用电感来生压?

网友L:
用电感20mH的小电感就行,可以找一些小玩具或电器上拆;
注意一点就是助声腔对音量影响很大的

楼主:
我测试了下分贝,发现有100了,但是声音感觉就很轻,我觉得跟输出频率有关,我测试了另一个报警器,发现分贝值也是100左右,但是声音明显很大,因为IO口输出是一个变化的频率,而我的这个IO输出频率是固定的,让人的耳朵有一个误差,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M:
驱动电流太小了吧,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控制端2K和20楼意见。

网友N:
调整该方波的占空比呢。效果有没有

网友O:
我觉得电压太低了吧``3到26V,我之前用过无缘蜂鸣器是3到12V,发现电压越高越响,还有蜂鸣器外面的腔体也重要。

网友P:
按提示做一下,

网友Q:
电路不对,应该是用一个大电感与压电陶瓷片(电容)形成LC谐振回路,将会达到最大音效。具体电路忘了,可以上网查查,随手找都一大堆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1、确认驱动频率是否5KHz,特别是否用的是5KHz的共鸣腔,这两点是声音是否足够的关键
===》我测试了IO口 ...

你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态么?试试开关状态

网友S: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T:
加大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路不对,应该是用一个大电感与压电陶瓷片(电容)形成LC谐振回路,将会达到最大音效。具体电路忘了,可以 ...

你好,你说的LC谐振,是用电感代替原先的2K电阻对吗,我并联过一个470和270电感,声音跟蚊子叫一样,我的理解是没有达到谐振,所以没有发声,但是一旦我并联电感是不是就只能输出固定谐振频率才能让蜂鸣器发声,那不是不能调频率了吗,我希望发出不同种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接地端的2K电阻去掉。

注意一下频率问题!

由于压电陶瓷等效于电容,因此去掉电阻恐怕不行。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LC谐振,是用电感代替原先的2K电阻对吗,我并联过一个470和270电感,声音跟蚊子叫一样,我的 ...

我晕,你还要变频率的?那就没辙了。
用电感代替电阻,跟压电片并联或者,能够实现最大的发声效率。具体的电感要根据压电片的参数来计算。如果找不到电路图,建议可以买一个有源的蜂鸣器,拆开来看看,一下子就搞懂了的。

通常我们做蜂鸣器,不搞变频的,都是固定频率发声音,至于信号变化,可以采用通断时间来区别,比如:通20mS/断20mS,这是一种;
又比如三长一短,100mS、100mS、100mS、30mS,这又是一种。。。。。等等,类似的方法很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由于压电陶瓷等效于电容,因此去掉电阻恐怕不行。

放心,都是去掉电阻用,不影响的。
实在不放心,你可以换个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晕,你还要变频率的?那就没辙了。
用电感代替电阻,跟压电片并联或者,能够实现最大的发声效率。具体 ...

谢谢,你说的这个方法之前我在有源蜂鸣器上都试过,但是只能发出一个调调,调时间无非是调蜂鸣器响与不响的间隔,我后来搞清楚只有无源才能发出不同的调,有源蜂鸣器为什么只能发出一个声音,因为我拆开了后发现里面有个振荡电路,外加一个电压就能响其实就是让里面的电路工作在谐振状态,蜂鸣器发出最大声音,但这不是我需要的那种报警器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调整该方波的占空比呢。效果有没有

输出一个变化的频率给人的感觉要比输出一个固定频率声音来的响,这是我在软件上需要做的,因为我需要的报警器声音就是要输出变化的频率,但是现在我要把硬件做的好点,让电压再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心,都是去掉电阻用,不影响的。
实在不放心,你可以换个大点的。

无源压电是容性负载,要并联一个电阻的,去掉电阻不会响,我试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无源压电是容性负载,要并联一个电阻的,去掉电阻不会响,我试过了

现在的蜂鸣器应该都集成了电阻的。
你用的是不是那种薄片式的??
那查查器件手册,选一个合适的电阻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帮助,我决定重新设计电路了,增加一个DCDC电路,让5V升到12V去驱动,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建议,欢迎回帖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蜂鸣器应该都集成了电阻的。
你用的是不是那种薄片式的??
那查查器件手册,选一个合适的电阻吧! ...

是的,带一个共鸣腔的,但是里面就只有一个压电陶瓷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带一个共鸣腔的,但是里面就只有一个压电陶瓷片

看来是国产!好吧你中奖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帮助,我决定重新设计电路了,增加一个DCDC电路,让5V升到12V去驱动,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建议 ...

不需要DC-DC的升压电路,就采用普通的LC谐振方式,就能很好的实现升压。

我当年做USB报警器的时候,用的是3.7V的小型锂电池,都能产生接近110db的报警声。晚上我回家找找当年的资料,发给电路图给你看看吧。

你先留个联络邮箱吧。或者站内短信也行。

网友U:
你把蜂鸣器上面的帖纸去掉看看

网友V:
引用 网友Q:
不需要DC-DC的升压电路,就采用普通的LC谐振方式,就能很好的实现升压。

我当年做USB报警器的时候,用的 ...

直接发上来大家看看嘛.不方便的话,就去掉某些参数什么的处理一下

网友W: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厂家,他们也是用信号发生器给蜂鸣器一个5K的5V方波,声音达到98db,我的差不多只有80,觉得这个很奇 ...

厂家用信号发生器给方波,高电平5V,很有可能低电平是-5V,这样相当于峰峰值10V,而你的峰峰值5V。另外5V电压,2mA电流,就不要期望90分贝了。另外就是用三脚的电感就可以实现升压(相当于自耦变压器),没必要单独做电源。或者你根据 量 成本 体积 考虑哪种合理

网友X:
给的方波持续时间太短(从你上的图看,只有20ms),至少150ms.

网友Y: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换个蜂鸣器,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Z:
驱动频率不在谐振点上
蜂鸣器上一张白色的纸,盖住了出音孔。你要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W:
厂家用信号发生器给方波,高电平5V,很有可能低电平是-5V,这样相当于峰峰值10V,而你的峰峰值5V。另外5V ...

这位站友,你好,我只知道用DCDC升压,输出是一个恒定电压值,
加一个三角电感,输出是怎样一个电压,有波形吗?另外电路可以帮我画个吗,电感选多大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需要DC-DC的升压电路,就采用普通的LC谐振方式,就能很好的实现升压。

我当年做USB报警器的时候,用的 ...

非常感谢你,邮箱:435980297@qq.com

网友AA:
你按这个电路做就可以,用一个三脚电感升压,PWM占空比3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按这个电路做就可以,用一个三脚电感升压,PWM占空比30%就可以了

你好,1、并联一个电感就可以了啊,那选多大呢
2、我怕搞错了,我要通过单片机输出蜂鸣器所需要的不同频率的方波,让蜂鸣器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这个是无源蜂鸣器。假如给D=30%,T=100ms,有源蜂鸣器就是频率固定,比如f=3K,就是响30ms,关70ms;换做无源蜂鸣器就是10HZ的频率,这对于一个谐振点为3K频率的无源蜂鸣器来说是不会发出声音的
朋友你说的是哪种?

网友AA:
为了保证音量足够大,电感量要大一点,2mH以上,最好用三脚电感,如果用两脚的电感,占空比调大点(50%),电感只是起升压作用,按你蜂鸣片谐振频率来驱动就可以了,这个电路我做报警器经常用的,我用频率是0.5~4KHz来产生不同的音调.我驱动的是35mm压电蜂鸣片,共鸣腔是做在壳体上的,原理和你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AB(2014-07-01):
驱动管脚的电平不要跳变,如果平率很高的跳变声音就很小!还有限流电阻也不能太大!如图,如果声音还有点小,可以把470欧换成100欧!

网友AC(2014-09-18):
哥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有呀,我想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无源蜂鸣器声音更大:L

网友AD(2014-10-29):
典型的无源(圆片)蜂鸣器的幅频特性如下图所示:

第一个谐振点在音频(~1MHz)外,因而无法通过谐振的方式来提高音量。

提高音量的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
1. 驱动电压——如用三脚电感(自升压变压器)能大幅提高加在蜂鸣器上的电压。一般大12V以上,音量就有改观。
2. 共鸣腔——如把蜂鸣器贴在一个有一定弹性的喇叭纸盆上,效果就大有改观。关键是蜂鸣器的机械负载,需要有适当的弹性。
如果上述两项措施应用得当,就可获得足够的音量。

以上是对普通无源(圆片)蜂鸣器的仿真和实验得出的结论,供LZ参考。

网友AE:
是时候换个三极管了,这里应该使用低压降,高频管
使用8550在你7楼的波形里已经失真了

网友AF(2015-10-28):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G: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AG: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AH(2016-06-27):
蜂鸣器的音质如何提高呢?

网友AI:
可以去看一下蜂鸣器上分得的电压有多大,然后调整电阻

网友AJ(2016-08-23):
推挽输出

网友AK: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电路 为什么要用PNP的管子

网友AL:
这个在蜂鸣器到直流地之间使用NPN的管子会更好一些吧.
在5V到蜂鸣器之间使用PNP,由于蜂鸣器的电感导致的感生电流,可能会导致PNP的工作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我之前用一个PMOS接在VDD到碳刷电机之间,使用PWM控制供给电机的电压,PWM频率低了开关噪声太大,PWM频率高了PNP工作异常.后来改成在用NMOS接在电机到直流地之间,控制就正常了.

网友AM(2017-02-05):
引用 网友Q:
不需要DC-DC的升压电路,就采用普通的LC谐振方式,就能很好的实现升压。

我当年做USB报警器的时候,用的 ...

哥,求资料,我用的也是压电无源蜂鸣器声音小,邮箱:775034133@qq.com

网友Q:
引用 网友AM:
哥,求资料,我用的也是压电无源蜂鸣器声音小,邮箱:

抱歉啊兄弟,因为时隔太久了(11年前的事情了),电脑都换了好几碴了,现在找不到当年的原始资料了,唉!

不过,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就是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应该很容易找到的,大致就是一个三极管组成的振荡外加升压回路而已。

网友AM:
引用 网友Q:
抱歉啊兄弟,因为时隔太久了(11年前的事情了),电脑都换了好几碴了,现在找不到当年的原始资料了,唉! ...

多数都是有源的...无源压电加大声音我现在用的**电感但三腿电感容易坏,想换方案的...

网友AN(2017-04-22):
电阻太大了,换个200欧左右的试试

网友AO:
把H1放到三极管的上边就好了

网友AP:
晕,不用搞这么复杂,用厂家的测试条件用信号发生器驱动,看看音量,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即可判断。

网友AQ(2017-06-08):
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R:
将R7改成100欧姆的试试看

网友AS(2019-04-19):
百度搜了下,解决问题是 蜂鸣器两脚并联1uf~4.7uf 电容,还没有测试据说声音小的问题解决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13521774.html

从这个帖子我学到无源蜂鸣器 内部需要并接电阻 这个回去也要测试下

网友AT(2021-12-31):
哎哟我也终于碰到这个问题啦
有没有可能利用电容的反相特性,让方波的峰峰值放大一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