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香版主 关于电容触摸按键实验问题

楼主(2014-05-04):
这是按键上升沿的捕获函数
u16 TPAD_Get_Val(void)
{
TPAD_Reset();
while(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等待上升沿//操作Tim5_SR
   {
     if(TIM_GetCounter(TIM5)>TPAD_ARR_MAX_VAL-500)
    return TIM_GetCounter(TIM5);//超时了,直接返回CNT的值//操作Tim5_CNT
    };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5);   //操作Tim5_CCR2
}
-------------------------------------------------
我的问题是
如果没有检测到上升沿,捕获标志位为0,因此while()会直接跳过,那么返回的值就不是上升沿时的值了,那么应该改成
while(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2) == RESET)//等待溢出
   {
     if(TIM_GetCounter(TIM5)>TPAD_ARR_MAX_VAL-500)
          return TIM_GetCounter(TIM5);//超时了,直接返回CNT的值

    };
return TIM_GetCapture2(TIM5);
  但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A:
如果没有检测到上升沿,捕获标志位为0,while()不会直接跳过,而是就等在那里。

只有等到了捕获标志,才根据if是否成立,而执行两个不同的retu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检测到上升沿,捕获标志位为0,while()不会直接跳过,而是就等在那里。

只有等到了捕获标志,才 ...

标志位为0时,while()的判断为0,那就应该跳过去执行第二个return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志位为0时,while()的判断为0,那就应该跳过去执行第二个return啊?

你调试一下,看看code是怎么走的......

楼主:
难道while()的判断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一下,看看code是怎么走的......

难道标志为0时,while的判断为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一下,看看code是怎么走的......

搞了半天不会调试!
还是麻烦一下香水版主解释当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2)为0时,程序怎么运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