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计数器外部信号

楼主(2014-05-04):
在作M052Timer实验中,想从外部I/O口获取脉冲信号,看了Datasheet6功能描述中,6.8定时器控制中没有找到如何设置Timer0~3从I/O口读取信号计数的寄存器设置说明.看6.8.3的定时器控制框图也没有看到I/O口如何到定时器计数的接口.问题是:48管脚的M05xTimer能从外部获取脉冲信号吗?如果能寄存器应该如何设置?
先谢谢了

楼主:
找到了,谢谢.
这个寄存器的说明在英文版的Datasheet中有,中文版的没有.英文版的此节的寄存器有28个之多,中文版的只有区区16个,所以找不到.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是看英文版的吧.也不知道NuMicro公司是真想打开中文市场还是仅仅做做样子.不过,也怪我,看台湾的有中文手册,就懒的看英文的了.我的失误.

楼主:
sting_yang:你好,在英文手册上是找到了,但运行时编译TEXCON无定义的,查看Register_Bit.h没有这个定义,一次还是不能运行.请问:由大陆代理买到的芯片是否没有这个功能?还是在什么里面找到此函数定义?谢谢

网友A:
中文版也有TEXCON。而头文件,旧的M051.h是没定义TEXCON,新的M051Series.h,里面就有,这些都可到官网下载

网友A:
sorry,太久没上新唐官网看了,m051技术手册没中文版了

楼主:
看到中文版的了,也找到了那条说明,但TEXCON寄存器名确实不认,在所有BSP文件中都搜不到TEXCON这个寄存器名称.如果用这个名称,则报无定义错.电话M0代表,提供了BN版的手册两个地方,P54Port3 多功能控制寄存器(P3_MFP)关于I/O口的设置,我将P3.5 设为T1计数器给Timer1作为Counter用,P245的TCSR1的CTB位设置Timer1外部输入,但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响应.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有对应的那Timer作为外部计数的案例.希望还能的到您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