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14-05-04):
jtag调试时,fpga能识别到器件,但是下载程序失败,针对这种情况,想问下各位:
1、能识别到器件,说明fpga配置电路的哪些部分是正常的
2、我描述的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下载 还是 ?

目前还未固化到配置芯片内,只是jtag调试阶段

网友A:
看看焊接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焊接的可以吗?

是cable本身的问题,已经退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焊接的可以吗?

怎么结贴,给分后怎么总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给分后怎么总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

结贴的方法就是 把所有分数分配完毕  剩下的都填0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cable本身的问题,已经退货,谢谢了!

谢谢你的分享了,让我们知道了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