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 关于步进电机控制节气阀问题 开环控制

楼主(2014-05-04):
请教 关于步进电机控制节气阀问题 开环控制
单片机+ul2003+28BYJ48四相五线步进电机
    根据根据把手的霍尔传感得到0~5V,然后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从而控制节气阀的开度大小。
1、手把很慢变化时,可通过采集的0~5V变化量递增或递减,可轻松实现控制电机角度,
若手把很快变化,比如从5V跳到0V,或0~5V中的任意点时,如何确定电机走的方向及步数?
2、若向这种控制方式,万一出现丢不情况,如何补偿?
困惑两天了,小弟不才,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大家看完就闪了,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啊,我来顶起!大侠们指点指定啊。。。:handshake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去参考一下汽车仪表,我没做个那种玩意。步进电机在负载不大且有合理的加速度情况下是不会丢步的,你这个响应速度也不用很快,我能想到的就是有零位,上电时回零,从零位开始,正反转**好方向和脉冲数,只要不掉电时刻都能知道当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去参考一下汽车仪表,我没做个那种玩意。步进电机在负载不大且有合理的加速度情况下是不会丢步的 ...

1、A-AB-B-BC。。。如此而已,没采用PWM细分,UL2003可以实现加速度控制吗?
2、上电回0的检测方法?是否用那种微型接触开关?现有的条件是步进电机转到一定角度,有个挡片强制挡住它。

网友A:
速度控制是你程序的问题,和硬件无关。你那个微型轻触开关也可以实现回零,用挡片强制挡住会丢步,网上有说检测电流的,那个估计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控制是你程序的问题,和硬件无关。你那个微型轻触开关也可以实现回零,用挡片强制挡住会丢步,网上有说 ...

嗯,谢谢指点,参考你的方法我自己琢磨琢磨。: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