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件电阻和贴片电阻

楼主(2014-05-04):
当前在开发一款氙气爆闪灯。
大致原理是AC220V通过倍压整流至DC660V,DC660V加至氙气灯管两端。这块板子上有许多高压部分。
拆解分析别的厂家的电路,板子上全部使用的是插件电阻。当前我的调试实验板也基本用的都是插件。
后续做正式产品,部分插件电阻我想要换成贴片的(从成本和认证等因素考虑)。
那么问题就是,这些电阻换成贴片的有没问题?
这些电阻的功耗我算过了,均低于0.2W。
如有用于IGBT的控制极的22Ω电阻,IGBT控制极的下拉10K电阻等等。。。
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完全没问题,那么是否用贴片的电阻有其他隐患呢?比如容易击穿等等?(因为板子上高压部分太多了,虽然高压不是加在这些电阻上)。

网友A:
没问题,主要是贴片电阻2个引脚距离太小,可以用几个小电阻串联就ok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把图片贴出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把图片贴出来就知道了

图现在无法贴。。。

网友C:
有专门的高压电阻,不过用串联的方法总是没害处的。

网友D:
要考虑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等;

倍压整流,要注意防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考虑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等;

倍压整流,要注意防打火

嗯,这个我会注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会注意的。

电阻的耐压,温升有没有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的耐压,温升有没有看过?

想用贴片电阻的场合,都是在50V以内。电阻没有耐压的这个规格吧,只有功率,只要满足功率要求就行。温升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E:
你这里,插件电阻可用的地方,贴片电阻也可用。线路板的耐压与所用的电阻耐压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