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下异形螺钉有何好建议

楼主(2014-05-04):
(无正文)

网友A:
把螺钉头打磨干净,然后把螺丝刀(或者粗铜线、粗元件引脚)用焊锡直接焊到螺钉头上,冷却后拧下来,

楼主(点评):
暴露在外、拧得不是太紧的螺丝头可用此法。可大多数螺丝埋在塑料机壳孔内而且拧得很紧。

楼主(点评):
暴露在外、拧得不是太紧的螺丝头可用此法。可大多数螺丝埋在塑料机壳孔内而且拧得很紧。

网友B:
钻头打掉帽子 上下壳就可以分开了,
钳子 把柱子中残余的 退出 即可
找颗普通的螺丝 上

楼主(点评):
此法可行。就是钻头打掉帽子是个技术活,搞不好把机壳孔也给打坏。

网友C(点评):
难度有点大了,这个。

网友D:
用镊子,卡在对角尖的位置,我一直这么干的。

网友E:
粗钢丝,砂轮磨出你想要的形状。

网友F:
一把合适的够刚性的小平口全部搞定,我一直都这么用。最后的暴力**就是用台钻打掉帽头,分解后用尖咀钳处理下半身。

网友G: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把合适的够刚性的小平口全部搞定,我一直都这么用。最后的暴力**就是用台钻打掉帽头,分解后用尖咀钳处 ...

没懂你的意思。用小平口螺丝刀?或者暴力**?

网友H:
7楼的意思是,找几把不同宽度不同的一字螺丝刀,这些螺丝通吃,就怕遇到孔中还有突起的那种,就比较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