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通信

楼主(2014-05-04):
我想接收LabVIEW发来的六组数据 用单片机如何接收

网友A:
配置串口,打开串口中断,等待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串口,打开串口中断,等待数据。。。

我每次只能接到一为数据,我想用一个数组接一组数据怎么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每次只能接到一为数据,我想用一个数组接一组数据怎么弄呢

建一个数组,收一个存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数组,收一个存一个就可以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flag,a,b;
uchar DD[3];
uint i;
void main(void)
{

        TMOD = 0x20;//定时器一为方式二
        TH1 =0xfd;    //装初始值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一
        SM0 = 0;
        SM1 = 1;    //设置串口为方式1
        REN = 1;    //接收使能
        EA =1;   //打开总中断开关
        ES =1;        // 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PC给单片机发数据
{
        RI = 0;
        if(SBUF == '$')
        {
                reflag = 1;
                i = 0;
        }
        if(reflag==1)
        {
                DD=SBUF;
                i++;
                if(SBUF=='*')
                {
                        reflag=0;
                }
        }
}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这样你看看那里错了   麻烦了

网友A:
MAIN()
{
   ....

   if(CNT>=3)
{
    CNT=0;
    .......收到数据后的处理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PC给单片机发数据
{
   if(RI==1)
   {
       RI=0;
      DD[CNT++]=SB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