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的报警

楼主(2014-05-04):
为什么我们的蜂鸣器一开始还报警呢 后来又不报警了呢  急!!!!

网友A:
啥都没有。。。

网友B:
哈哈
"人品问题"

楼主:
附注:它是连接在60S2的P口上的

网友C:
第一,看蜂鸣器是不是坏了
第二、看控制信号还有吗

网友D:
示波器看信号,
换器件啊

网友E:
60s2是啥玩意?

检查加电电路有没有问题,检查其本身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