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解电容是否完全决定电源的寿命?

楼主(2014-05-04):
        目前大多数电子工程师使用AC-DC电源,都会重点考虑内部电容的品牌、特性,从电源厂商使用的电容判断电源本身的质量、可靠性等。甚至会认为电解电容是决定电源质量的唯一标准(我在对客户进行走访过程中,部分客户就提出如果采用一般电容的电源可靠性、寿命都不会太好),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电解电容在AC-DC产品中是很关键的一个器件,它也能反应电源的参数特性,但一个电源的好坏不是完全靠电容决定的,跟其研发设计能力、PCB布局、生产工艺都会有很大关系,并不一定采用好的电容可靠性就会很好,当然,在同样的设计、生产条件下,好的电容确实能提高电源的质量。

网友A:
钽电容不是更脆弱吗

网友A:
芯片性能更关键的

网友B:
在高低温条件下,电容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电源的性能,但评估一个电源的好坏需要综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不是更脆弱吗

钽电容的工艺特性决定其可靠性相对较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钽电容的工艺特性决定其可靠性相对较低

低温条件下,更容易受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不是更脆弱吗

钽电容滤波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C:
好的电容代表厂家更注重产品质量,但成本相对也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高低温条件下,电容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电源的性能,但评估一个电源的好坏需要综合考虑的。 ...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厂家的研发能力、生产工艺水平、可靠性测试设备等都是保证电源质量的关键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电容代表厂家更注重产品质量,但成本相对也较高

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如果应用场合不是很苛刻,对成本来说是一种浪费。

网友D:
这是主要因素吧

网友D:
关键还得看电源芯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高低温条件下,电容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电源的性能,但评估一个电源的好坏需要综合考虑的。 ...

CDE电容 在电源模块上的作用是什么?做缓冲而已嘛?

网友F:
还是用MLCC电容好一些.

网友G(2014-06-19):
也得取决于产品的

网友G:
还有使用环境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有使用环境呢

确实,电解电容在低温或高温环境下的使用寿命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网友I:
需要考虑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