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真6层板与假8层板,求解惑

楼主(2014-05-04):
目前,板子设计为6层板,用的是如下叠层结构:

由于L3、L4之间间距较大(36.792mil),大于3张7628叠加后的厚度,所以板厂是以假8层做的,收费比真6层贵。
想问下,有什么好的6层板叠层设计呢?
1、现在有的想法是:加大L2和L3、L4和L5之间的Core厚度,但这样的话,要满足阻抗要求,需要加的L3、L4上的线宽。不知可行否?
2、在网上看到一个叠层设计,收费是按6层收费的,可以看到,其L1、L2、L5、L6都是以0.5oz铜皮下料的,只有L3、L4是1oz的,感觉它只用了一个core,即L3和L4之间的为Core。不知是不是?

网友A:
就是中间夹的是光板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中间夹的是光板是吧

假8层就是夹了光板,收费比6层板贵

网友A:
我知道呢 我以前就是做工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呢 我以前就是做工程的

那请指教下吧 谢谢

网友A:
只要工厂的阻抗能匹配就好,你怎么看呢?

网友B:
话说为什么一定要六层的,感觉8层比六层有优势啊

网友B:
中间层太厚,不好搞,线宽要加很宽,si9000算一下,估计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工厂的阻抗能匹配就好,你怎么看呢?

目的就是以最小的花费完成阻抗匹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工厂的阻抗能匹配就好,你怎么看呢?

目的就是以最小的花费完成阻抗匹配嘛: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为什么一定要六层的,感觉8层比六层有优势啊

亲 钱得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层太厚,不好搞,线宽要加很宽,si9000算一下,估计不好实现

嗯 方法可能就是线加宽或者减小板厚或者增加2-3、4-5layer的Core厚度了
体会到叠层设计也是需要系统考虑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 钱得问题了

都六层了,还差增加两层的钱啊,最后功能性能不好才费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方法可能就是线加宽或者减小板厚或者增加2-3、4-5layer的Core厚度了
体会到叠层设计也是需要系统考虑 ...

根据经验看,这线宽会加的无法接受的,可以试试使用相邻地做特性阻抗

网友C:
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六层了,还差增加两层的钱啊,最后功能性能不好才费钱

具体价格差多少 我也不晓得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价格差多少 我也不晓得呀

建议问一下板厂,不建议改线宽或者其他的,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