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求问mplab调试实时时钟

楼主(2014-05-04):
   手上有个PCF8563实时时钟,现在外围电路都已经连接成功,想用mplab的pickit3进行测试,测试程序已经写好,想问问调试方法和过程,就是看看设定时间是否写入pcf8563和IIC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A:
把时间显示在液晶上
或者通过串口发出来
或者设断点观察变量。

网友B:
我做实验一般都是串口发数据查看,使用很方便

网友C:
1、观察变量省事,可以快速验证时钟驱动程序。
2、若用液晶,还的弄个液晶,还的个驱动。
3、串口看直观,但也得写个串口程序,还得弄个线和串口调试软件。
4、可以用仿真软件,如:proteus ,挺好用、但得学习下这个软件。

网友D:
应该不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