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tms320f2812控制多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4-05-04):
现在用tms320f2812控制伺服电机,但是芯片上只有两个QEP接口,我想同时控制4个电机,不知道在硬件设计上应该怎么做,有没有什么简单好用点的方案吗,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用两个2812.

网友B:
用PWM波就行了啊

网友C:
如果只用PWM波的话足够了啊
你是怕不够捕获单元测速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事件管理器(EV)讲解最详细的资料

我下载下来看来看,里面好像也没有关于如何实现多个伺服电机控制的方案,我在网上找了找,有用HCTL-2032这个芯片的,不知道斑竹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下来看来看,里面好像也没有关于如何实现多个伺服电机控制的方案,我在网上找了找,有用HCTL-2032 ...

此芯片可以协助做些光电编码器的处理吧  具体没用过

网友D(2016-12-11):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用PWM波的话足够了啊
你是怕不够捕获单元测速是吧

我也是有这个疑问,2812只有两个正交捕获单元,咋测多个电机的编码器呢?

网友D:
我也是有这个疑问,2812只有两个正交捕获单元,咋测多个电机的编码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有这个疑问,2812只有两个正交捕获单元,咋测多个电机的编码器呢?

两个捕获单元可接两个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