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120,flash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4):
问题是这样的,我往data flash内写入数据,刚写好,不断电能读出来,但是断电后重新读,就读到的值全是1,开发环境用的是coocox的coxIDE。用的是在线看变量的值。

楼主:
写了一个:读——写——读的程序。往flash内写入数据的时候,接下来读能读出值,但是断电后,先读却读不到原值,全都是1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断电读的全是1,你读的时候没有开ISP吧,看看你的程序,或者你没解锁,所以读到的都是1

网友B:
我的也调不出来。我的代码:
请问一下要怎么写的?
void DataFlashWrite(void)
{
  uint32_t * INT32UP;
  INT32U i;

  INT32UP=(INT32U*)&(sDataFlash.Flags);
  SYS_UnlockReg();//解除寄存器写保护
  _FMC_ENABLE_ISP();//使能ISP
  //刷除
  FMC_Erase(DATAFLASH_BEGIN_ADDR);//这会把整个扇区刷掉
  //写入
  for(i=0;i<sizeof(sDataFlash)/4+1;i++)
  {
    FMC_Write(DATAFLASH_BEGIN_ADDR+i*4, *INT32UP);
    INT32UP++;
  }
  _FMC_DISABLE_ISP() ;
  SYS_LockReg();
}

void DataFlashRead(void)
{
  INT32U * INT32UP;
  INT32U i;
  INT32UP=(INT32U*)&(sDataFlash.Flags);

  SYS_UnlockReg();
  _FMC_ENABLE_ISP();
  for(i=0;i<sizeof(sDataFlash)/4;i++)
  {
    (*INT32UP)=FMC_Read(DATAFLASH_BEGIN_ADDR+i*4);
    INT32UP++;
  }
  _FMC_DISABLE_ISP() ;
  SYS_LockReg();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调不出来。我的代码:
请问一下要怎么写的?
void DataFlashWrite(void)

对着提供的例子看了看,你好像擦除的函数就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着提供的例子看了看,你好像擦除的函数就不对。。。。

估计是库不一样,你能成功读写吗?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读的全是1,你读的时候没有开ISP吧,看看你的程序,或者你没解锁,所以读到的都是1 ...

肯定已经开ISP和解锁了,不然也不可能写入的吧,会不会是开发环境的问题,我用的是COOCOX的COXIDE,还有一个问题,用开发环境的测试例程时,直接调入是能读写的,一旦删了几句GPIO的程序,立马读出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库不一样,你能成功读写吗?参考一下~

问题解决了,每次开ISP标志位的时候都要先关寄存器使能再重新开一下

网友C(2014-07-29):
120的dataflash首地址是0x0001F000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每次开ISP标志位的时候都要先关寄存器使能再重新开一下

学习了

楼主:
其实是这样的,我用COOCOX的开发环境,调试的时候不能在读写flash附近设置断点,不然的话再运行,时钟貌似会不工作。。给大家说一声,出现类似问题方便排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