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用stm32f2cube的没,usb虚拟串口不能工作

楼主(2014-05-04):
大家好,有人用过stm32f2cube吗?我用stm32f2cube生成的usb虚拟串口代码(DevcieOnly,CDC虚拟串口),芯片用的是stm32f205,现在插入USB后,在计算机上能识别出虚拟串口,但是出现黄色惊叹号,提示设备无法启动。虚拟串口驱动用的是st官方的VCP1.3.1版本,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没装好吧;
电脑啥系统啊?
硬件的上拉电阻加了没?

楼主:
驱动用的是st的是vcp 1.3.1。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中的例子可以正常识别出虚拟串口,也工作正常,但用stm32CubeF2库以及stm32CubeMX生成的USB虚拟串口代码却不行,只能识别出,但不能启动,出现了黄色的惊叹号。

网友B:
有成功样本对比还这样问问题直接打屁股。。。
1 使用INI文件相同? 都是VCP1.3.1?
2 对比描述符
3 对比枚举过程

楼主:
楼上,用的底层驱动库不一样啊,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可以正常工作,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2014-07-22):
我手上的板子是f4的,也用cube生成了虚拟串口的工程试了一下,挺好用的呀,枚举成功,
pc端的device-manager里面看到COM了啊,cube挺好用的~查查看你pc端的驱动
对不对啊,inf文件里的什么pid,vid的是不是改过啊?~

网友D:
还是应该跟操作系统有关系吧?!建议逐条查看和修改。

楼主(2014-10-08):
最后还是没解决,没用CubeMx

网友E:
CubeMx有BUG,我也用了它的USB驱动,用USB分析仪发现真有问题。

网友:
你好 , 我看到你用 STM 32 USB 虚拟串口 , 我想问问那个2.1的库中的历程什么现象表示成功了呢 ? 我的现在是能够正确安装驱动显示 COM3 口 , 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能指导一下吗 ?447230995

网友F(2014-12-14):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的板子是f4的,也用cube生成了虚拟串口的工程试了一下,挺好用的呀,枚举成功,
pc端的device-manage ...

怎么用CUBE什么VCP程序 啊?我也是F4板子。。。求指导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用CUBE什么VCP程序 啊?我也是F4板子。。。求指导啊。。

可以去stm32cube中文问答平台看看,里面有这个usb的例子还有驱动不能识别问题的文件和解决办法,百度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ubeMx有BUG,我也用了它的USB驱动,用USB分析仪发现真有问题。

里面确实有bug,找对方法就行了,参考stm32cube中文平台办法就行了

网友H(2016-07-18):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装好吧;
电脑啥系统啊?
硬件的上拉电阻加了没?

f0的也要接上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