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图中怎么显示元器件的值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5-04):
元器件属性里没有值

楼主:
导入过来就没有数值了,是需要在注释那里手动添加吗?

网友A:
注释 C 下面哪个 隐藏 不要打钩
原理图中cap 改输入值 就有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 C 下面哪个 隐藏 不要打钩
原理图中cap 改输入值 就有显示了

原理图中的值我标在了Value处,Cap处我隐藏了,对于原理图中元件数值的表示,标在Value处和标在Cap处有什么区别或者影响,谢谢啊

楼主:
就是图中这样

网友B:
这个贴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问题解决了吗?

原理图中的值我标在了Value处,Cap处我隐藏了,对于原理图中元件数值的表示,标在Value处和标在Cap处有什么区别或者影响,谢谢啊
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