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untu touch

楼主(2014-05-04):
大家好!

板子用的是电阻屏,使用的是tsc2007芯片。 修改了下驱动,在linux gnome rootfs时候,触摸屏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使用官方的oneiric.tgz时,触摸屏不工作,有时候还会死机?  这个是为什么尼?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已将你的问题转告了I.MX 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已将你的问题转告了I.MX 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lol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网友B:
在你使用用官方的oneiric.tgz时候,内核驱动有修改的么?因为你用的是tsc2007芯片,而官网默认的触摸芯片是eGala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使用用官方的oneiric.tgz时候,内核驱动有修改的么?因为你用的是tsc2007芯片,而官网默认的触摸芯片是 ...

:(
在驱动去掉以下代码可以就了。
        input_set_abs_params(input_dev, ABS_MT_TOUCH_MAJOR, 0, 255, 0, 0);
        input_set_abs_params(input_dev, ABS_MT_TOUCH_MINOR, 0, 255, 0, 0);
        input_set_abs_params(input_dev, ABS_MT_WIDTH_MAJOR, 0, 255, 0, 0);
        input_set_abs_params(input_dev, ABS_MT_WIDTH_MINOR, 0, 255, 0, 0);

但是不设置以上参数,总是不停的会打印出下面的信息: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tslib: Unknown event type 0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tslib: Unknown event type 0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tslib: Unknown event type 0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tslib: Unknown event type 0

网友B:
我刚看了一下,飞思卡尔的BSP里面是有tsc2007的driver的 ,所以这里你只要在内核中选中Device Drivers -> Input -> Touchscreen->TSC2007 based touchscreens。

网友C:
你好楼主,能分享下怎么修改tsc2007的芯片驱动的吗,我按照Rita方式设置menuconfig后编译代码出现错误。

网友D(2014-07-17):
引用 网友B:
在你使用用官方的oneiric.tgz时候,内核驱动有修改的么?因为你用的是tsc2007芯片,而官网默认的触摸芯片是 ...

您好,我现在正准备调试触摸屏的驱动,我看到imx6q中的代码中提供了许多触摸屏的芯片代码,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我找到的触摸屏无法确认它们使用的触摸芯片,请问您是否知道从哪里才能买到合适的触摸屏或者我改如何购买到合适的触摸屏?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的touch pannel是在哪里买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现在正准备调试触摸屏的驱动,我看到imx6q中的代码中提供了许多触摸屏的芯片代码,但是现在有个 ...

你好,如果是新的问题,建议你发一个新的帖子出来,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