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2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14-05-04):
我在win7下解压Mfgtools-Rel-4.0.0_130424_MX6Q_UPDATER,里面有个MfgTool2烧录工具。我先把IMX6板子核心板两个拨码开关设为OFF,选择为Boot from fuses模式。然后将底板8个拨码开关1-8设为ON ON OFF ON OFF ON ON OFF,即BT_CFG2_3 = 1,BT_CFG2_4 = 1,BT_CFG2_5 = 0,BT_CFG2_6 = 1,BT_CFG1_4 = 0,BT_CFG1_5 = 1,BT_CFG1_6 = 1,BT_CFG1_7 = 0。设置了拨码开关之后,连接USB线,然后打开电源,看到LED亮起来。再打开MfgTool2显示No Device Connected。弄了好久都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已将你的问题转告了I.MX 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已将你的问题转告了I.MX 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你好,谢谢!在线等:)

楼主:
悲剧啊,原来是USB线的问题!!!换一条就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悲剧啊,原来是USB线的问题!!!换一条就OK

哈哈,原来如此,恭喜楼主问题解决。
以后关于飞思卡尔产品的问题,欢迎继续来论坛讨论!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14-08-29):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已将你的问题转告了I.MX 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你好,我的imx53的板子,用的是Mfgtools-Rel-1.6.2.042_BluetechnixExtended3。。usb串口转换等驱动都装了,并且在设备管理器中com3口显示正常工作。。但时mfgtool还是无法识别设备,在mfgtool的configure选项中显示unknown,并且设备管理器中没有Freescale i.MX53 USB BulkIO Device这一项

网友D(2015-03-31):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imx53的板子,用的是Mfgtools-Rel-1.6.2.042_BluetechnixExtended3。。usb串口转换等驱动都装 ...

我的板子也没法连接,请问解决了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经验,谢啦

网友E(2015-12-03):
win7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跪求楼主协助

网友F:
学楼主,换条usb线先试试......

网友G:
我的win7也识别不了hid设备,可是别的win7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