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路

楼主(2014-05-04):
这个电路是加的市电220V,请问U0的电压值是多少,回路是怎么走的,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怎么计算的,谢谢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E6%A1%8C%E9%9D%A2/QQ%E5%9B%BE%E7%89%8720140504150922.jpg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肯定电路有误

网友B:
保护作用,允许过载20%左右.

网友C:
大约0.22V

网友D:
R5R7R8转换一下。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R7R8转换一下。就简单了。

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电路有误

求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作用,允许过载20%左右.

求讲解一下

网友A:
1.R7R8D1D2对Uo几乎没用
2.没有500k电阻
3.你那是大地啊还是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7R8D1D2对Uo几乎没用
2.没有500k电阻
3.你那是大地啊还是零线

R7R8D1D2都去掉的话U0大概220mV,加上的话U0会抬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R7R8D1D2都去掉的话U0大概220mV,加上的话U0会抬高一点点

220V是零线进,火线就是地

网友A:
是抄的还是编的电路?
零线220V,火线是大地,怎么理解?
你想干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抄的还是编的电路?
零线220V,火线是大地,怎么理解?
你想干什么用啊? ...

就是交流220V输入,最右边是参考地就行了啊,加那几个东西为了让U0的值得到一点非线性微小的补偿。就是比如输入220V时,U0是220点几mv。就想问这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为什么要用正反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