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解决STM32F103驱动TFT刷屏

楼主(2014-05-04):
#include"tftlcd.h"
#define CS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CS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WR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WR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RS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RS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RD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RD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define REST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define RESTL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void delayms( u16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72000;j++);
}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APB2ENR|=1<<2;
        RCC->APB2ENR|=1<<3;
        GPIOA->CRL&=0xff00000f;
        GPIOA->CRL|=0x00333330;
        GPIOA->ODR|=0x003e;
        GPIOB->CRL&=0x00000000;
        GPIOB->CRL|=0x33333333;
        GPIOB->CRH&=0x00000000;
        GPIOB->CRH|=0x33333333;
        GPIOB->ODR|=0xffff;
}

void Write_Cmd(u16 address)
{
        CSL;
        RSL;
        GPIOB->ODR=address;
        WRL;
        WRH;
        CSH;
}
void Write_Dat(u16 date)
{
        RSH;
        CSL;
        GPIOB->ODR=date;
        WRL;
        WRH;
        CSH;
}
void Write_Cmd_Dat(u16 address,u16 date)
{
Write_Cmd(address);
Write_Dat(date);
}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Write_Cmd_Dat(0x0044,(x2<<8)+x1);
        Write_Cmd_Dat(0x0045,y1);
        Write_Cmd_Dat(0x0046,y2);
        Write_Cmd_Dat(0x004e,x1);
        Write_Cmd_Dat(0x004f,y1);
    Write_Cmd(0x0022);

}
void Pant(unsigned int color)
{
        int i,j;
        Address_set(0,0,239,319);

    for(i=0;i<320;i++)
         {
          for (j=0;j<240;j++)
                   {
         Write_Dat(color);
            }

          }
}
void LCD_Init()
{
        RESTH;
    delayms(5);
        RESTL;
        delayms(5);
        RESTH;
        delayms(5);
        CSH;
        RDH;
        WRH;
        delayms(5);
        Write_Cmd_Dat(0x0000,0x0001);    delayms(1);  //打开晶振
    Write_Cmd_Dat(0x0003,0xA8A4);    delayms(1);   //0xA8A4
    Write_Cmd_Dat(0x000C,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0D,0x080C);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0E,0x2B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1E,0x00B7);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01,0x2B3F);    delayms(1);   //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6B3F
    Write_Cmd_Dat(0x0002,0x06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10,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11,0x6070);    delayms(1);        //0x4030           //定义数据格式  16位色
    Write_Cmd_Dat(0x0005,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06,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16,0xEF1C);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17,0x0003);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07,0x0233);    delayms(1);        //0x0233
    Write_Cmd_Dat(0x000B,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0F,0x0000);    delayms(1);        //扫描开始地址
    Write_Cmd_Dat(0x0041,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2,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8,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9,0x013F);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A,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B,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4,0xEF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5,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6,0x013F);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0,0x0707);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1,0x0204);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2,0x0204);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3,0x0502);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4,0x0507);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5,0x0204);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6,0x0204);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7,0x0502);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A,0x0302);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3B,0x0302);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23,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24,0x0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25,0x8000);    delayms(1);
    Write_Cmd_Dat(0x004f,0);        //行首址0
    Write_Cmd_Dat(0x004e,0);        //列首址0
        Write_Cmd(0x0022);
}
#ifndef  __TFTLCD_H
#define _TFTLCD_H
#include"stm32f10x.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void RCC_config(void);
void Write_Cmd(u16 address);
void Write_Cmd_dat(u16 date);
void Write_Cmd_Dat(u16 address,u16 date);
void LCD_Init(void);
void Pant(unsigned int color);
#endif

求解决

网友A:
官网上有个使用FSMC直接驱动TFT-LCD的例程和文档:

STSW-STM32093STM32 TFT-LCD direct drive demonstration firmware
(AN32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有个使用FSMC直接驱动TFT-LCD的例程和文档:

STSW-STM32093STM32 TFT-LCD direct drive demonstrati ...

谢谢:lol

网友B:
我也来补充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补充点资料

谢谢。

网友C(2014-09-24):
内部flash是该很快的,程序加优化,寄存器操作。

网友D:
看看资料,正在学习

网友(2015-07-22):
不同的屏幕,驱动是不同的

网友:
所以要对症下药啊。。看看自己选择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