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A711使用问题之OE使能端

楼主:
根据A711手册说明,OE端是使能端,属于输入引脚,如果在OE端加一个隔离IC如PC817,是不是作用也不大啊?
另外,就是想了解一下,OE端的驱动电压最低可以是多少?查看了手册,没有说明
请大神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4-05-04):
原来只是简单的亮灭控制,画板的时候,我在MCU输出的控制信号与OE端之间加了PC817进行隔离。现在我想要通过PWM控制LED灯的亮度,而A711 OE端就有PWM功能,可是PC817为非线性隔离IC,所以我考虑去掉PC817,不用隔离,这样是否安全,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为何要隔离?线性不好对PWM关系很大么?安全,什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隔离?线性不好对PWM关系很大么?安全,什么安全?

非常感激您的回复。
隔离是为了保护MCU。如果线性不好的话,PWM信号经过PC817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想着安全就是不让损坏MCU.

网友A:
哦,电阻隔离即可
设计得当PWM过后还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电阻隔离即可
设计得当PWM过后还是PWM

用的是1K的。这里不加隔离,是不是也不会有大问题?主要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谢谢

网友A(点评):
校验极端下电流超限否,器件安全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K的。这里不加隔离,是不是也不会有大问题?主要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谢谢 ...

PC817是光耦吧,考量光耦的带宽够不够,应隔离是可以的.好的话数字高速光耦,

网友C:
这芯片台湾的吧。
EN:有些厂家电压范围是-0.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