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超级终端通讯问题

楼主(2014-05-04):
程序是例程,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把STM32和电脑连接时,超级终端没有任何显示,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原理图错了,TX怎么接到C2-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错了,TX怎么接到C2-上了?

只要外围没有错就没有错,画PCB的时候里面已经换过来了

网友B:
这图纸怎么错误百出?!
拿出来交流的图纸,就应该正确而可读性性好的图纸。
让人家怎么分析你的问题?
做技术, 建议先学会 “严谨”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