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式电感器 有 同名端 吗 ?

楼主(2014-05-04):
(无正文)

网友A:
绕线的有,叠层的没有。

网友B:
应该都没有。不放一起耦合怎么会有,带磁铁的直流电感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没有。不放一起耦合怎么会有,带磁铁的直流电感才有。

没有形成耦合不代表没有同名端啊。

网友D:
这个需要 研究下 片式电感 的结构

最少,绕线 电感是 应该有的:线圈 存在 绕向的问题,就会 存在 同名端

网友E:
搭车问个问题,在DCDC里面需要考虑这个同名端的位置么?换句话说,这种电感在DCDC电路里面是否有方向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B:
单个线圈没有同名端。不信请百度。因为一个线圈没有与它相同的端子。

楼主:
领教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