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STM32如何利用上位机修改程序功能

楼主(2014-05-04):
求助论坛各位大神。
例如我在STM32上外接几个按键,实现以下功能:
按下按键1:发送数据1到串口;
按下按键2:发送数据2到串口。
预留几个按键接口。
现在我想通过上位机来实现程序的增加和删除功能,实现通过上位机删除按键x(如按键1、按键2)的功能,增加按键x的功能(按下按键x,发送数据x到串口)。请问应该怎么去实现?

网友A:
可以靠通讯协议来实现。
只是1种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靠通讯协议来实现。
只是1种思路

能给我具体讲讲通信协议这个思路吗?我现在真是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A:
比如:用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对应8个按钮;
相应的2进制数为1,按下该按键时,则发送数据;

置于二进制的值,上位机做个软件,可以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用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对应8个按钮;
相应的2进制数为1,按下该按键时,则发送数据;

按键只是为了简化这个问题才提出来的,原来的问题是想用上位机来更新程序的内容,以达到增减程序功能的目的。想到过用IAP,但是没用过IAP,对IAP不太熟悉,不知道IAP能否实现这一个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键只是为了简化这个问题才提出来的,原来的问题是想用上位机来更新程序的内容,以达到增减程序功能的目 ...

IAP是升级程序,当然可以

网友B:
安装了STM32的串口下载程序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在其安装目录下有个Src目录,里面就有这个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的源代码,VC++6的,如何通过USB 的虚拟串口类实现IAP通讯的,你可以那它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