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discovery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4-05-04):
在学习STM32F051discovery外部中断时,尝试修改例程,使用PB2引脚作为外部中断2的触发引脚,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找一根杜邦线一端接PB2引脚,另一端悬空什么都不接,结果中断不停触发,拿掉杜邦线就停止,所以很郁闷,就在引脚上接了一根杜邦线,而且杜邦线另一端什么也没接,怎么会触发中断呢?求高手指点一下

引脚上什么都不接

引脚上什么都不接

接一根杜邦线

接一根杜邦线

网友A:
相当于天线,接收到干扰信号了。

接到地或VDD看看,还会不会不停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天线,接收到干扰信号了。

接到地或VDD看看,还会不会不停触发

接地之后确实不会不停触发了,我看discovery的板子电路图上作为按键中断输入的引脚PA0是串联一个220K的电阻后接地的,是不是stm32的引脚想要作为外部中断触发脚就不可以悬空?其他的单片机可以悬空的,像51、msp430,悬空时候接了杜邦线也不会受干扰,为什么stm32这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地之后确实不会不停触发了,我看discovery的板子电路图上作为按键中断输入的引脚PA0是串联一个220K的电 ...

你可以内部弱上拉:D

你如果看有些人家设计的板子,就连串口输出都加10K上拉电阻的,再连到232芯片
有些还要加滤波,阻容保护: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内部弱上拉

你如果看有些人家设计的板子,就连串口输出都加10K上拉电阻的,再连到232芯片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