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你们四轴飞行器能竖直往上飞么?

楼主(2014-05-04):
现在有个方案,要做的就是将传感器竖直放置,然后水平方向旋转。

我看你们设计的飞行器,都是螺旋机翼也就是翅膀吧,和机身是平行的,也就是机翼旋转方向和传感器是平行的

能否做到传感器竖直的情况下飞行?且检测到航向角?

楼主:
没人鸟???这论坛!!!!

网友A(2014-06-03):
额   觉得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觉得你想多了

这话什么意思是不能还是能,我的意思就想想知道能不能,自己觉得是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话什么意思是不能还是能,我的意思就想想知道能不能,自己觉得是不能 ...

我也觉得不能        牛顿也觉得不能

网友B:
这跟传感器的放置方向有毛线关系,传感器都是XYZ三维的,你用XY表示水平面也好,用YZ表示水平面也好,第一次起飞之前校正一下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跟传感器的放置方向有毛线关系,传感器都是XYZ三维的,你用XY表示水平面也好,用YZ表示水平面也好,第一 ...

你与还是西门有关系吗 ? :lol
@还是西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与还是西门有关系吗 ?
@还是西门

我的马甲没看好,跑出来了。。。。SORRY。。。。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马甲没看好,跑出来了。。。。SORRY。。。。

你到底还是“门”而且是朝向西的。: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还是“门”而且是朝向西的。

哈哈哈哈!马甲你好。光看雪不扫雪可不好啊。且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马甲没看好,跑出来了。。。。SORRY。。。。

西门大哥  要看好马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马甲你好。光看雪不扫雪可不好啊。且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

哦,原来还是一间朝西的屋子的“门”;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去别人房子前看雪的,你认错人了。

哥去的明明是西城门……

网友E:
九尾狐围观....。。。。。。。。。

不要折磨,我是怎么发的!

ฏ๎๎๎๎๎๎๎๎๎ฏฏด้้้้้็็็็็้้้้้็็็็็้้้้้็็็้็็็ฏ๎็็็็็็oด้้้้้็็็็็้้้้้็็็็็้้้้้้้้็็็็็้้้้้็็็็็้้้้้้้้็็็็็้้้้้็็็็็้้้้้้้้็ฏฏด้้

网友F(2014-07-05):
竖直应该没问题……传感器怎么放都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竖直应该没问题……传感器怎么放都没关系吧

恩,谢谢,看了下MPU6050之后才知道,因为我之前刚玩了ADXL345,所以产生这个疑问

网友G(2018-04-13):
哈哈哈哈!马甲你好。光看雪不扫雪可不好啊。且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