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测转速

楼主(2014-05-04):
(无正文)

网友A:
友情围观,速度顶起.:lol

网友B:
建议:可考虑直接到淘宝上网购一个,效果好,速度快,价格也低。

网友C:
新人,支持一下
霍尔测转速电路很简单, 都不用画图。开关型霍尔传感器贴近永磁体,永磁体旋转引起磁场变化导致霍尔输出信号变化,霍尔的方波信号接入单片机 INT 脚, 在中断中计数。计数值/检测时间段的长度,就得到了信号频率, 再除于永磁体的极对数哦
程序应该不难吧

网友D:
高速模式,PIC单片机捕获模式,先设置下降沿开始,霍尔下降沿到来之后,转换成上升沿,等到霍尔上升沿到来后,恭喜你,将这个时差取出并换算即可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低速模式,直接捕获两个下降沿的时差并换算出结果。

网友E:
原理和四五楼差不多,用OH137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