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结果

楼主(2014-05-04):
if(G_Key_Flag==4)
            if(!G_Key2)
              delay_ms(100);
               if(!G_Key2)
                  G_Counter3++;
                     if(G_Counter3==100)
                     {
                        G_Counter3=1;
                       }
1.  G_Key_Flag是一个状态量;
2.G_Key2是一个按键量;
3.G_Counter3是一个变量;
这一段的执行结果是什么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按键按下结果加的不是1?

网友A:
真正要完成的目的是啥啊

楼主:
按一下G_Key2加1,一直按着G_Key2就连续加1.

网友B:
想法没错,建议打断点跟踪一下,程序流程是不是按照你的设计在跑。

楼主:
就这里不是   其他的地方都是

网友C:
那你的断点看到哪些程序没执行呢?控制程序跳转流程的条件又成立不成立呢?

网友D:
因为按键按下后,变量一直做加法(哪怕按下的时间很短),所以加的不是1。

网友E:
好像忘了清0了
if(flag_1s==1)
{
          G_Counter3++;    //1s做一次加1。
          flag_1s=0;
}

网友F:
我觉得他出现连续加的问题是最后没有检测按键抬起  应该检测一下 就不会连加了

网友G:
这段程序的功能是:
如果G_Key_Flag=4,就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按键按下,则变量G_Counter3自加一(一直按住,则连续加,不过要看G_Key_Flag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G:
如果G_Counter3=100,G_Counter3归1

网友H:
先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如果是,软件去抖,在判断是否有键按下,真有则执行G_Counter3++

网友I:
程序的格式看不大懂。

自加使用 ++G_Counter3 代替 G_Counter3++吧,或者G_Counter3 += 1,不然G_Counter3的值是不会被修改的。

网友J:
当按键被按下时,该段程序已经执行了很多遍,所以不是加1。想办法使按键被按下时,只执行一次,比如:用一个状态量,在程序执行一次后改变状态量的值,使不能再次执行该段程序。

网友K:
花括号是不是打掉了些哦?另外该代码是否被循环调用?多久调用一次?如果你定时器准确,你按一秒钟的话,G_Counter3也最多增加为10次,如果你按的时间不足100ms,你的计数器不会增加的。
我猜你主要是想实现按键功能,需要消颤,按键要达到一定时长才认为是一次有效的按键动作。
代码改成如下看看,如果是楼主期望的,请散下分哦,谢谢:
if(G_Key_Flag==4)
{
     if(!G_Key2)
         {
            delay_ms(100);
            if(!G_Key2)
              {
                G_Counter3++;
                if(G_Counter3==100)
                    G_Counter3=1;
               }
            else
               G_Counter3 = 0;
    }
}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