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1和D12击穿?

楼主(2014-05-04):
(无正文)

网友A:
有输出串进来的电压烧了吧

网友B:
D11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好像是保护的

网友D:
如果是正向电流大烧的,烧D11也会烧D12

网友E:
应该把D11换用1N5819之类电流大的

网友F:
负载是什么,有没有电源

网友F:
嗯,或者说输出接的什么?

网友F:
有电源没有?

楼主:
有电源啊,这是中继器控制电路局部图,信号是从c10那边过来的,电路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测试的时候,D11和D12会烧

楼主:
我的看法是:从C10那边过来的信号不稳定,超出了电压比较器的电压范围,造成输出信号过大,波形我还没有测。想问下大神你的意见,谢谢

网友A:
LM393是OC输出,没有高电平输出能力,LM393的高电平输出是靠R43上拉获得的

网友A:
如果输出没有电源没有电源,输出信号再大,也大不过VCC,    D11,D12器件没有一个能烧的。

楼主:
想问下那个VCC算不算是输出的电源?

网友G:
不是,是指D10,D11,D12公共端出去的那根线上可能有电源

楼主:
我看了接下来的电路部分,没有发现电源的存在,是一个数字逻辑电路,除了接电源烧坏,想问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H:
短路,开路都不会烧坏的,还能有什么呢,除非负载有电源之类的东西
把D11换1N5819,很难烧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结贴了,我再看看

网友I:
D11或D12方向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