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下载失败

楼主(2014-05-04):
板子焊好后,JTAG能下载成功,但AS下载失败,找不到原因,希望各位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怎么提示的?

网友A:
上一下原理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提示的?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然后提示配置是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下原理图看看

这是图,根据Altera官网链接的,芯片用的是EPCS4,。通过JTAG接口把sof文件转换为jic文件下载到芯片成功了,但AS接口直接下载始终不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然后提示配置是被

通过JTAG接口把sof文件转换为jic文件下载到芯片成功了,但AS接口直接下载始终不成功。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B:
你看看生成配置文件 下载时候 下面那个图是不是EPCS4~~我怀疑是你生成的文件不是epcs4的

网友B:
如下图所示 这个地方是不是显示的epcs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

恩,是啊,第一次做,很多都不懂,请多多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所示 这个地方是不是显示的epcs4

是啊,生成的是epcs4的配置文件,下载一直不成功,测量电路该通的也是通的。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了呢

知道原因了,在上图中的nCE(33)引脚应该和AS1接口上的nCE连接,而不应该接地的。。。在FPGA不通过AS接口直接与EPCS相连的时候nCE(33)引脚是接地的。非常感谢你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生成配置文件 下载时候 下面那个图是不是EPCS4~~我怀疑是你生成的文件不是epcs4的 ...

知道原因了,在上图中的nCE(33)引脚应该和AS1接口上的nCE连接,而不应该接地的。。。在FPGA不通过AS接口直接与EPCS相连的时候nCE(33)引脚是接地的。非常感谢你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原因了,在上图中的nCE(33)引脚应该和AS1接口上的nCE连接,而不应该接地的。。。在FPGA不通过AS接 ...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