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定时器C0的CTC模式输出PWM有毛刺,为什么?

楼主:
程序很简单,如下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void c0_CTC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DDRB|=BIT(3);
         PORTB|=BIT(3);
     c0_CTC_init();
         while(1);
}
void c0_CTC_init(void)
{
     CLI();
     SEI();
    TCCR0|=(1<<WGM01)|(1<<COM00)|(1<<CS02)|(1<<CS00);
        TCNT0=0;
        OCR0=78;
        TIMSK|=(1<<OCIE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c0_CTC_isr:20
void c0_CTC_isr(void)
{
     ;
}

楼主(2014-05-04):
方波的头和底,有毛刺,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示波一下电源看看什么样

网友B:
电源不够纯净,抗干扰...

网友C:
地线噪声, 电源噪声, 示波器探头噪声, 不合适示波器探头接地都会导致这种情况,
这个纹波不是太大, 别太纠结这里, 等有空再排查吧

楼主:
好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