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电容(型号:GRM1555C1H1R2CZ01D )是高频电容吗?

楼主(2014-05-04):
请教:
muRata村田电容(型号:GRM1555C1H1R2CZ01D,1.2pF ±0.25pF 50V C0G),是高频电容吗?可以用于 2.4G Hz的 高频电路吗?

谢谢!

网友A:
1.2pF ±0.25pF

好像出厂偏差有点大哦,不算啥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y/image/img/w_hinm/L0005E.pdf

谢谢大侠!

从 提供的pdf(见下图)看,只有 GQM 和 GJM 两个系列 是高频电容了。

看来 1楼提到的 GRM1555C1H1R2CZ01D 是 Tin Plated Layer(不知道中文意思)电容了,不是高频电容了。

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pF ±0.25pF

好像出厂偏差有点大哦,不算啥好电容。

谢谢大侠!

请问,偏差大 和 高频 有关系吗?高频 电容 的偏差 都小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请问,偏差大 和 高频 有关系吗?高频 电容 的偏差 都小吗 ? ...

如果容值大小对频率有影响,那就有关系,可能会要求电容等效阻抗中感性和阻性分量足够小。

另外,偏差越小的电容一般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