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5-04):
我的芯片是tusb3410(USB转串口),现在芯片供电正常,也没有短路,就是12M的晶振不起振,晶振的哪两个电容都是33pF的,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换个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晶振。

我也是这么想的,换了之后还是不起振

网友B:
这种现象对应的问题会很多的,但一般都是小问题,你可以用有源晶体(或者用波形发生器,或者单片输出相应方波!)代替无源晶振看看芯片会不会工作,或者换个小点的电容试试,如果都不工作,可以检查下USB的输出线是否连接正常,还有器件的焊接,USB相对阻抗要求会有点高,USB转串口相对会容易出现类似现象的。

网友C:
27,26引脚接12M晶振,或者在27脚接时钟输入。你换电容试试,然后再试试4楼的时钟输入。

网友:
能上个原理图看看吗?复位电路有没有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