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DA转换器DAC8560简介及使用

楼主(2014-05-04):
数模转换器,又称D/A转换器,简称DAC,它是把数字量转变成模拟的器件。

D/A转换器的主要特性指标包括以下几方面:

◆分辨率;

◆线性度;

◆转换精度:影响转换精度的主要因素有失调误差、增益误差、非线性误差和微分非线性误差;

楼主:
DAC8560说明:

DAC8560 是一款低功耗,电压输出,16 位数模转换器 (DAC)。 DAC8560 包括

一个 2.5V,2ppm/°C 内部基准(缺省情况下启用),从而提供一个 2.5V 的满量

程输出电压范围。 此内部基准有一个 0.02% 的初始精度,并且能够在 REF引脚上

提供高达 20mA 的电流。 此器件是单调器件,提供极佳的线性,并且大大降低了

有害的代码至代码瞬态电压(毛刺脉冲)。 DAC8560 使用一个可运行在高达 30MHz

时钟速率上的多用途 3 线制串口。 它与标准的 SPI, QSPI, Microwire,以及数

字信号处理器 (DSP) 接口兼容。

楼主:
DAC8560 包含一个加电复位电路,此电路确保 DAC 输出在零量程时加电,

并在一段有效代码被写入器件前保持此状态。 DAC8560 包含一个由串口访问

的断电特性,这将器件在电压为 5V 时的流耗减少至 1.2μA。此低功耗、内部

基准和小封装尺寸使得这些器件非常适合于便携式、电池供电类设备。 电压

为 5V 时的功耗为 2.6mW,断电模式下减少到 6μW。

DAC8560 采用 MSOP-8 封装。

楼主:
特性

• 相对精度: 4LSB:D这个指标真差

• 毛刺脉冲能量:0.15nV-s

•  功耗运行:2.7V 时为 510μA

•   内部基准

楼主:
DAC8560简单应用电路如下图所示,使用内部基准,电压放大10倍左右:

楼主:
DAC8560的数据格式如下图所示:

楼主:
根据上图,DAC8560的输出程序就写起来很简单,可以MCU硬件的SPI接口或自己模拟,模拟的程序可参考:

void        WriteDac8560(uint        DaData)
{
        uchar        i;

        CS=0;
        DELAY;

        for(i=0;i<8;i++)
        {
                CLK=0;
                DELAY;
                CLK=1;
                DELAY;
        }

        for(i=0;i<8;i++)
        {
                CLK=0;
                if(DaData&&0x8000)        DIN=1;
                else                                                                DIN=0;
                DaData<<=1;
                CLK=1;
                DELAY;
        }

        CS=1;
}

楼主: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若大家有问题,请帮忙及时更正,欢迎发表您的见解。

不求高深,只求共同进步,O(∩_∩)O~。

网友A: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  想问哈那个 if(DaData&&0x8000)什么意思啊

网友B:
DAC8560 是一款低功耗,电压输出,16 位数模转换器 (DAC)。 DAC8560 包括

一个 2.5V,2ppm/°C 内部基准(缺省情况下启用),从而提供一个 2.5V 的满量

程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C:
资料很不错的,收下的啦

网友D(2014-07-24):
这个比8760好用多了,哎,我现在DAC8760还没调好

网友E:
资料的下载了看看学习的啦。